如何将输入24V转变为直流1000V

楼主(2008-08-30):
如题,如何将输入的24V电压转变为1000v,恳求高手指点

楼主:
24V转为1000V。。。。。。

网友A:
朝阳电源好像有这种DC/DC的电源转换器;

网友B:
24V是交流还是直流的,要是交流直接变压器升压再整流。直流的用个逆变电源加变压器升压整流

网友C:
不会又是做电鱼机的吧?没事别作。这种变压器很简单,如果功率很小,首先逆变,然后使用倍压整流就可以了。去看电工的高压试验仪就可以了

网友D:
24V先逆变再升压整流﹐很简单

网友A:
呵呵;

找个电警棍或电蚊拍拆开看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