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V6如何安装SQL 2000 ?

楼主(2008-08-30):
我下载了一个WINCC V6 亚洲版,提示安装之前要先安装SQL SERVER 2000

而我先是用迅雷下载安装了一个SQL SERVER 2005(心想高版应该比低版更好用吧),结果WINCC V6还是提示要先安装SQL 2000;

而后,我将SQL 2005卸载,然后又用迅雷下载安装了一个SQL SERVER 2000,结果WINCC V6还是相同的提示。

请问:安装WINCC 的SQL SERVER是专用的吗?在哪儿可以下载到?

网友A:
WINCC V6 和SQL SERVER 2000的版本号应该完全对应才行,例如WINCC V6 .0 SP3a(亚洲版)对应SQL SERVER 2000 SP3a。

网友B:
Wincc所使用SQL SERVER是其附带的,因此正如“老愚者”所述需要严格版本对应。

从Wincc7开始SQL SERVER软件不在作为附加光盘,而是继承在Wincc安装软件中,因此Wincc7使用DVD方式发售。

以上~~~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我现在是想已下载了WINCC V6 SP3a,那对应的SQL SERVER 2000 SP3a 在哪儿可以方便地找到啊?

多谢了!

楼主:
多谢大家,我已找到。

网友C(2008-10-28):
我需要SQL server2000 sp4 for WinCC软件。多谢

E-mail:aoge_abcd@163.com

?

网友D:
要特制的 不是随便的SQL SERVER 2000就可以的

网友E:
对,需要指定的实例名称,才能检测正常

网友F:
网上有,搜索wincc就可以找到

网友G:
本身有数据库,装上就可以用,不需要外加SQL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