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

楼主(2008-08-30):
各位师傅们谁知道安全继电器到第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安全继电器通常在控制系统的安全回路中用,

网友A:
安全回路中用的继电器称为安全继电器.安全回路在控制系统中很重要,不要随意短接.

网友B:
安全回路中用的继电器称为安全继电器.安全回路在控制系统中很重要,不要随意短接

网友C:
控制系统的安全回路一般与机器的紧急停止形成回路.而安全继电器往往是多个继电器组成.

网友D:
一般是紧急停止按钮,门限开关一类的接入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一般可以有几个通道,只要其中一个通道断开安全继电器就会输入信号到控器器或控制控制电源的通断。信号恢复后一般要复位后才会正常。

网友E:
在流水线设备系统控制中,安全继电器是必须的,譬如在汽车生产等类似的行业设备中,机器人在整线中的作业是相对独立的,但机器人的程序运行必须符合整线运行规则,所以就有了很多限制机器人启动的条件,任何一个非法动作都可能造成机器人的误操作,严重的可造成机器人严重的撞击事故。在现代工业自动化的应用目的就在于减少人为控制,也就减少了人为误操作导致的不可预测的后果。

网友F:
在发生缺相和电压降低起保护作用的继电器。

网友G:
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与电路组合而成,为的是要能互补彼此的异常缺陷,达到正确且低误动作的继电器完整功能,使其失误和失效值愈低,安全因素则愈高,因此需设计出多种安全继电器以保护不同等级机械,主要目标在保护暴露於不同等级之危险性的机械操作人员。

网友H:
一般是紧急停止按钮,门限开关一类的接入安全继电器

网友I:
主要是增加安全系数

网友J:
安全回路中用的继电器称为安全继电器,增加安全系数 ,所以要保证完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安全回路中用的继电器称为安全继电器,增加安全系数 ,所以要保证完好

普通继电器用在安全回路,也叫安全继电器

网友L:
安全继电器最大的功能就是在紧急停车时断开所有接点的控制电源

网友M:
顾名思意.还用说?!

网友N:
还用说》

就是安全保护

如果出现故障紧急用可以短接即可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紧急停止按钮,门限开关一类的接入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一般可以有几个通道,只要其中一个通道断开安全继电器就会输入信号到控器器或控制控制电源的通断。信号恢复后一般要复位后才会正常。

网友P:
在流水线设备系统控制中,安全继电器是必须的,一般是紧急停止按钮。

网友P:
急停按钮的安装要在平时碰不到的地方,急停时手要够的到,方便操作。

网友Q(2009-01-18):
谢谢各位了!谁知道为什么要加安全继电器呢?要是用两个中间继电器也能替代啊!

网友R:
安全继电器,增加了安全系数.中间继电器是替代不了的

网友S(2009-04-16):
阳光月光,   说的好呀,

一、何为安全继电器?
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与电路组合而成,为的是要能互补彼此的异常缺陷,达到正确且低误动作的继电器完整功能,使其失误和失效值愈低,安全因素则愈高,因此需设计出多种安全继电器以保护不同等级机械,主要目标在保护暴露於不同等级之危险性的机械操作人员。

  二、安全继电器与一般继电器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

  三、安全继电器用在何处呢?
  用在带有确认机器安全的输入,确认安全后,给接触器等的输入进行控制的安全电路的设计上。

  四、对安全电路的要求
  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
  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
  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

  像安全开关、光幕等确认安全的输入,无法做到上述功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安全电路双重化?
  双重化是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比备如下几个条件,双重化电路的互相检查,确认所有安全电路已经断开一次,必要时由作业者操作便可以启动等条件。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输入的开关接线短路或电线外皮破损而引起的接地的可能性时,必须预防因此而引起的机器突然启动。
实际上,为了方便安全电路的构成,将安全继电器和其他组件组合配套,把基本的紧急停止电路、安全电路组成电路模块的产品称为安全继电器模块。

Schleicher安全技术产品系列:
德国Schleicher的安全技术产品为人身和机器的保护提供了全面的选择. 从监控超作过程直到帮助避免错误,我们都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从单个的安全继电器产品,到模块化系统以及可编程的模块化系统,都可以控制大部分的安全传感器,并满足客户的需求.

模块化安全系统 samos
可编程的模块化安全系统 samos PRO
安全继电器safety relay

模块化安全系统 samos:
Samos模块化安全系统由于其功能多样化,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安全传感器和用途。在一台仪器中配置两组具有模块化可扩展性和逻辑耦合连接性的电子产品可多方面满足您的需要。除此以外,可扩展的安全开关设备可以容易的设置到复杂的系统上。samos电子模块化安全系统只需要配置螺丝刀即可进行调整,而不需要电脑或软件,它具有超乎想象的灵活程度,可以代替两台安全开关仪器并通过可调整的返回延迟时间控制停机。两块结构宽度为45 mm的Samos模 块则最大可代替6台安全开关设备,价格并接近, 在最大容量结构中最大可监控50个双通道安全传感器。

Samos 系统适合于监控极不相同的安全传感器:
紧急停机开关、限位开关、双手按钮直到光栏和光栅。Samos电子安全系统及其多功能模块可根据积木箱原理进行组装并根据安全监控任务增加安装模块。功能组块则根据实践需要有针对性地逐一确定并可相互组合。每个基础模块提供相应的单功能、组合功能和多功能的模块。模块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简单单独排列或组合排列,可以实现许多输入/输出功能。没有必要进行手动确定地址,在系统启动时即自动确定地址。

安全继电器 safety relay
德国schliecher的安全开关设备可以控制几乎所有的安全功能.设备可以监控大部分的安全传感器,例如:急停按键, 光栅,限位开关和磁性开关,双手按钮和很多其他的功能. 它提供高负载能力的继电触点 AC 250V/6A 和AC 230V 的供电.提供不同类型的外壳,有插拔式接线端子的选择, 让检修的时间间断,维护变得简单.除此外我们的设备类型可以达到停机类别0 和1.

使用的范围:
安全门,急停,安全毯,安全杆,双手按钮,
阀门位置监控,延迟设置,运动中受控停机,光栅。

联系电话:13761669335,QQ:155057983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安全回路中用的继电器称为安全继电器.安全回路在控制系统中很重要,不要随意短接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B:安全回路中用的继电器称为安全继电器.安全回路在控制系统中很重要,不要随意短接

不是不能随意短接,而是短接了也无法正常使用。。。偶试过啊

网友V:
任何一个系统都要首先考虑其安全性,特别是西方欧美国家的设备,所以在他们的系统中其安全回路可以称的上是繁琐,故而一个能够稳定动作的安全继电器就必不可少了。它主要是控制控制回路,把所有急停信号都串接进安全继电器。

网友W(2009-05-23):
谢谢各位了!我受益匪浅

网友X:
写的太多了,总之安全继电器具有对安全控制回路自检的功能,从而杜绝短路短路控制触点粘连等问题。另外他的输出触点是安全触点有强制断开功能。有能防止输出触点粘连后无法断开的功能

网友Y(2009-07-10):
安全等级及主要特点:
根据EN954-1欧盟标准,将安全产品分为B、1、2、3、4共5种不同的安全等级。其安全性由B到4不断提升。
B级和1级安全产品主要是依据安全标准选择安全性能高的元件来保证安全性。
2级的安全产品本身不具备自检功能,但可接受外部的“测试”信号进行自检。但其“自检”周期较长,在二次“自检”周期之间的错误会导致安全功能丢失。
3级的安全产品本身具有自检功能,且周期较短。具有两路安全输出信号相互自自检,在两次“自检“周期之间的一次错误不会导致安全功能的丢失。
4级的安全产品具有最短周期的自检功能。从检测到输出线路都是双线路相互自检,能在错误发生前即使自检到,且如果错误信号的积累不超过3 小时均能保证其安全功能不丢失。

安全光幕:
光幕分发射端和接受端,每一个发射端与接收端LED点数相同,光幕接收器通过控制器时时发出自检,当光幕光线被阻挡时,接收器即产生断开信号,光幕即控制急停断开,同时让设备停止以达到保护安全的产品
分辨率:14mm(手指),20mm(手掌),30mm(手掌),40mm(手掌),50mm及以上(胳膊和腿)
安全等级:2和4级
最小保护高度:160mm
最大保护高度:1800mm
发射极和接收极的最大距离:60M
认证:CE,TUV,UL

安全继电器
所谓“安全继电器”并不是“没有故障的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
  安全继电器是用于自动化控制的场合。一般有急停、安全门、安全光栅等输入设备的场合都需要有安全继电器来控制。安全继电器与普通继电器的主要区别在于安全继电器可以检测输入、输出或自身的一些故障状态,然后把它排除

安全继电器用在何处呢?
用在带有确认机器安全的输入,确认安全后,给接触器等的输入进行控制的安全电路的设计上。
对有以下安全电路要求的场合必须用安全继电器:
  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
  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
  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
安全等级:2,3,4级
输入电源电压:24 VAC/DC;120VAC,230VAC
控制功能:紧急停止,安全门,安全光幕,安全地毯,双手,电梯等
输入:单通道或双通道
输出:瞬间动作或带延时功能,1辅助信号输出

拉绳开关:
拉绳开关,又称拉线开关,用于远距离紧急或正常关机,主要应用在:常规皮带输送机、梭式输送机、裙边式给料输送机、斗式提升机、各种生产流水线、堆料/取料系统、起重机、挖掘机、轮船装卸系统、水平给料机等。
工作原理:
拉绳开关的钢丝绳一端固定在固定的拉线螺栓上,另一端固定在开关臂上。当有外力拉动拉绳时,开关臂杆转动到报警位置,并自动锁定,直到人工复位。
安全拉绳开关单个可控距离最大50M,两个开关可拉到最大70M,自动复位或手动复位,最多三副触点,强制断开,IP67,有防爆型(ATEX)
认证:CE,UL,CCC,IMQ

门锁开关

安全门开关必须具有一个单独的分离式的操作件(也可称为插片或操作钥匙)。安全门开关必须实现以下功能:
1.能够确保在安全防护门打开时,机器设备不会产生危险的动作,
2.如果使用的是安全门开关,则在机器设备运行过程中,一旦将可移动的防护门打开,必须使机器设备的危险动作停止下来
3.关闭可移动的防护门都不会直接启动机器设备的危险动作

安全门锁开关分普通门锁和电磁门锁

认证:CE,UL,CCC,IMQ

上海奥拓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自动化技术公司,致力于引进国际先进的传感和控制技术 , 不仅为中国工厂自动化领域提供高品质的机器安全和工业传感器产品,更为客户提供评估培训、技术咨询、系统设计、安装调试等一体化的专业技术服务。

 主营产品有:
机器安全保护:安全光幕、激光区域扫描器、安全继电器、安全监控模块、区域安全保护、安全连锁开关、安全门开关、紧急拉绳开关、安全地毯、安全触边、安全缓冲器等,并提供全面的机械危险识别、机械危险评估、安全系统的设计、选型、安装调试、系统集成等机器安全的一体化服务。

网友Z(2009-10-13):
在需要安全的时候使用安全继电器,可,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A(2015-02-27):
安全继电器而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建意你看一下欧姆龙的G7SA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