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一个基板上两个CPU怎样通讯

楼主(2008-08-30):
Q系列,一个基板上两个CPU怎样通讯,可以从一个CPU读取另一个CPU的程式吗?

网友A:
为什么要两个CPU,有什么区别,说清楚一点!

楼主:
在一个基板上两个一样的CPU,一个2万2千步的程式,一个一万九千步。还有一个扩展基板,无CPU。

网友B:
传输设置中的可以指定目标CPU.

网友C:
分别执行不同的程式,不可以从一个CPU读另一个程式,独立工作。二个是因为程式太多一个CPU无法执行,另一个扩展基板,无CPU,是因为一个底座上的槽上插满了,二个基板这间有一条电缆的。还有问题请来电13621556229,QQ:38680350

网友D(2008-10-15):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E:
本已经搞了图片上传的,可不知道怎么把图片贴进来,现在就将设置步骤如下:

PLC参数——PLC名——多CPU设置——有几个CPU就设置几个刷新参数

我也没有实践过,欢迎交流。E-Mailsuxing.002@163.com

网友F:
呵呵;你是不是用的Q的冗余系统?

网友G:
多CPU应用,三菱Q系列支持,西门子400、TDC , AB LOGIX 5000 等高档的PLC都支持这个功能,主要的目的倒不全是因为程式太多一个CPU无法执行,而是特定工艺段对程序执行速率有要求而这么整的。如轧钢的压下等,程序很少,但要求检测到执行整个周期低于20MS。多CPU之间交换数据和两个PLC交换数据类似。

网友B:
一个基板上两个CPU怎样通讯,可以通过连接一个CPU读取另一个CPU的程式.

传输设置中的可以指定目标CPU.

?

网友H: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连接器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DEVILBISS-JGX-502喷漆枪
三菱AQ 欧姆龙C200H低价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阿里旺旺号:monkeywork

网友I:
具体看你要实现哪个功能了,有两种理解

1》通过A CPU的端口读取B CPU的程序,可以在线修改等,是通过传输设置设者指定目标CPU即可.

2》A CPU 想访问 B CPU的寄存器内容,可以通过 多CPU设置 来实现。

网友J(2008-11-14):
大家看看楼主积分,
真是高人呀

网友K:
先配置两个CPU和IO,假设有两入两出,

在IO管理画面内将所有IO由1号CPU控制

在多CPU设置画面内设定共享数据区域,1号CPU可以直接控制IO,通过刷新数据区间接访问,输入点直接访问B0-B1F,通过写B20-B3F的值间接控制输出点。

PLC的程序

网友K:
2号CPU的程序见下图

网友K:
两个CPU需要进行其它的数据交换时请继续设定多CPU设置,可以进行4个区域的数据设定,Q系列PLC可以支持4个CPU。

网友L:
两个CPU需要进行其它的数据交换时请继续设定多CPU设置,可以进行4个区域的数据设定,Q系列PLC可以支持4个CPU。

多CPU系统,无论是三菱的PLc还是西门子的还是日立的 PLC,都是最多4个CPU,每个CPU可以分一块空间,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向里面写入数据,不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读数据,这样就可以进行通讯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两个CPU需要进行其它的数据交换时请继续设定多CPU设置,可以进行4个区域的数据设定,Q系列PLC可以支持4个CPU。

多CPU系统,无论是三菱的PLc还是西门子的还是日立的 PLC,都是最多4个CPU,每个CPU可以分一块空间,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向里面写入数据,不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读数据,这样就可以进行通讯了。

富士的SPH系列PLC支持8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