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7 RTD模块如何接线

楼主(2008-08-30):
模块型号 6ES7 431-7KF10-0AB0

热电阻 PT100 三线制  接线后PLC程序画面上PIW地址上显示32767 没任何变化 不知是接线接错了还是硬件上设置错误 求哪位大哥能指导一下

网友A:
估计你的接线有问题!再查查!

网友B:
查查说明,是不是输入信号类型设置不对

网友C:
如果你的外部接线没问题,硬件组态中信号类型选择的也正确,你试一下把模块的comp端和显示断线的哪个通道的负端短接上看看行吗?

你的着个模块上没有哪个选择输入信号形式的哪个插头吧?我不知道这个型号,如果有的话你看看选的对吗?

网友D:
现实32768那肯定是开路了 肯定是那里没有接好 建议再仔细检查检查
要么就是模块坏了?
或者是热点阻坏了?
还有可能就是模块到热电阻之间的屏蔽线有问题!

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个工程 有一个温度点就是有毛病 正常显示几个小时 过一会就显示32768了 刚开始解决时 把热电阻、模块都换了 也没见好  后来换了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