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料位计有什么办法能调准确

楼主(2008-08-30):
我公司用的全是E+H的料位计,有雷达的、超声波的。使用过程中总是测不准,排除垮料等现象。

网友A:
您能把具体情况介绍一下吗?

网友B:
具体情况说说

网友C:
忽悠,继续忽悠

网友D:
y=ax+b,一般来说,线性是肯定的,主要就是就是调整a,b。调b谓之调零。调a谓之调放大倍数。

网友E:
E+H 的料位计从总体说还是不错的,我也用过不少,可以调节零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