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标准答案 1

楼主(2008-08-30):
  某变压器1000KVA ,有功率500KVA, 功率因数=0.56, 如功率因数提高到0

.96.需要并联多大的电容器. 补偿前后变压器的负载率各为多少?

网友A:
首先,出题的有功率单位应该为KW,而不是KVA。

0.56提高至0.96,补偿系数为1.189,补偿电容为:500*1.189=594.5KVAR

负载率公式是(实际负载/额定负载)*100%,因此,补偿前后的负载率不变。因此,假设功率因数为0.8,那么负载率为500/(1000*0.8)*100%=0.625

这条题有些地方比较含糊

网友B:
学习了,回头再翻书一下。

网友C:
呵呵!这个东西是怎么计算的,还真的不是很清楚,不过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觉得的学习过的,只是这么多年没有用上,所以就全部还给我们亲爱的老师了!呵呵!

楼主:
          对不起 原题    某变压器1000KVA ,有功率500KW, 功率因数=0.56, 如功率因数提高到0

.96.需要并联多大的电容器. 补偿前后变压器的负载率各为多少?

楼主:
上面答案不对吧!   请能做标准答案传上来,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不起 原题    某变压器1000KVA ,有功率500KW, 功率因数=0.56, 如功率因数提高到0.96.需要并联多大的电容器. 补偿前后变压器的负载率各为多少?

应该是“有功功率”500KW 。

Se = 1000VA   是额定功率

P = Scosφ = 500KW

S1 = P/ cosφ1 = 500 / 0.56 = 892.857KVA           φ1=55.94°    S1是实际功率。

S2 = P/ cosφ2 = 500 / 0.96 = 520.833KVA           φ2=16.26°    S2是并电容后的实际功率。

漏电马达先生算得很对!补偿系数为1.189是可以推导出来的。东方推导的结果是:

补偿系数 =  tgφ1 - tgφ2 = tg55.94°-  tg16.26°=  1.188

补偿电容 = P(tgφ1 - tgφ2 )= 594KVAR   也很对!

变压器实际功率与额定功率的比值叫负载率。这里的功率指视在功率为好,理解为有功功率比较费解。

不过,漏电马达先生好像也有觉察,他说:“500/(1000*0.8)*100%=0.625 这条题有些地方比较含糊。”可能就是500和0.8这两个地方含糊吧?

东方的计算式这样的:

补偿前:                     负载率=(500/0.56) /  1000  = 89.3 %

补偿后:                     负载率=(500/0.96) /  1000  = 52.1%

楼主:
论坛上有许多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E:
0593.89KVAR

Q=P*(TGA1-TGA2)

=P*(SINA1/COS1-SINA2/COSA2)

又SINA=根号(1-COSA*C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