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障......有答案了.

楼主(2008-08-30):
各位好.正弦SINE003-4KW变频器在工作中经常自动停机,无显示故障代码,下午工作一切正常.停机上电有频率输出,但无电压输出.但是有时候停机上电显示故障代码为SLU与HOC参照手册属于稳态欠压和瞬时过流原因.大家看一下这是哪里的故障呀?今天终于有结果了,先考一下 大家是哪里的问提?

网友:
两天了网络上不去......吖!这故障表面现象很复杂性,使我走了很多弯路.其实故障点就在控制板已主板的连接线上,更换以来之今正常.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我在别的变频器上也遇到过这问题,估计和这个一样

网友B:
我这有台160KW的,故障和你的差不多,上电正常,运行也有频率输出,但就是没电压输出。
目前还没找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