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CJT-60 380V交流接触器与控制按钮之间如何接线

楼主(2008-08-30):
正泰CJT-60  380V交流接触器与控制按钮之间如何接线,原来的接触器是220V 由空调主机控制,我的目的就是在空调不运行的时候 要循环水泵运转

网友A:
意思是用380V接触器代替220V接触器吗?

楼主:
不是的。 原来的220V还要用,再加一个就是单独控制水泵 就是说 空调主机关了以后、 循环水泵还要让它运转

网友B:
不理解楼主讲的啥意思呢??

网友C:
简单的启动自锁,加停止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