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注意事项

楼主(2008-08-30):
小型断路器(空气开关)以往电气工程和家庭装潢一般使用熔断丝作为电路过载保护装置,它能达到安全的效果。但如安装不当时会造成浪费与误用。现在工程及家庭装潢中推荐使用小型断路器,因其拥有以下优点:

  过载或短路后空气开关会迅速断开(分离),查明原因后可重新闭合,可以无数次地反复使用。从长远使用成本看,价格反而低于保险丝,而且方便、快捷、安全。

  工作原理:小型断路器内部结构是利用双金属片热膨胀弯曲触动杠杆,使断路器脱扣起到超负载保护作用。过载保护时会有一定的时间差区别。

  当短路发生时,电流流过感应线圈而产生一强大磁场,推动杠杆使断路器快速脱扣。

  现在以断路器的标准工作温度为400 ,在不同的温度下额定过载脱扣电流应略作调整。如一只20A的单极断路器,在400C的额定电流为20A。当温度升至600C时可得调整系数为0.9,则断路器之额定电流为20A×0.9=18A。

  上面介绍了空气开关A、B、C、D的四种特性,而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多数都是采用C 类型的断路器。断路器的脱扣特性,应使得它们对电路有足够的保护,而无早或过晚的动作。C类型式的断路器是指在300C±50的条件下。

1、1.3mI(mI为额定电流),1小时之内不脱扣(即开关不断开)。然后通过1.45mI,1小时之内脱扣(即开关断开)。

  2、超过:5mI、0.1秒内不脱扣。

  3、超过:10mI、0.1秒内脱扣。

  除了基准温度外,环境温度在-50和+400C范围内不应对断路器的脱扣特性有不合格的影响。

  小型断路器拥有以下保护功能、形式和技术特性。

  1过载保护。2、短路保护。3、过热保护。4、相间保护。5、欠电压保护。6、过压保护

  规格有:额定电流0.3A——125A
  额定电流AC230V/400V
  BC220V/440V
  分断能力最大至10KA
  工作环境温度——25C0+450
  防护等级
  能量限制等级。
  脱扣特性。 半导体设备保护

  A特性:用于有限的半导体及特长导线和电缆保护。

  B特性:用于接通电流较小的导线和电缆保护、特别适用于住宅建筑(例:奇胜牌E4CB116CE 、E4CB 232CE等)。

  C适用于接通电流较大的导线和电缆保护,特别适用于建筑系统一般电气回路的保护。

  D 适用于接通电流很大的导线和电缆保护,如变压器等。

  注:空气开关的选择,有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的区分。如:电阻性负载白炽灯,电感性负载起动机(马达)、空调、接触器、日光灯、节能灯等。应该根据实际用电负荷和空气开关的四种特性(A、B、C、D)来确定采用哪种空气开关。

  注:(在用于直流时应注意规定的极性)

  工作温度范围:热固性和热塑性塑料的耐热温差。
  进线方向,上下皆可。热固性塑料最高耐热温度 7000 热塑性塑料最高耐热温度1800 。
  外壳材料,使用绝缘材料符合IEC898 标准。
  防火等级。
  机械抗振强度等等。

  空气开关的极性和表示方法
  单极 220V 切断火线
  双极 220V 火线与零线同时切断
  三级 380V 三相线全部切断
  四级 380V 三相火线一相零线全部切断。

  空气开关的产品质量鉴定法:

  1、开关面表是否有IEC标志,是否有IEC标准,是否有GB10963等标志。
  2、注意是否有仿伪标志和外表字体区分。
  3、注意材质颜色区分,把手颜色区分。
  4、把手手感推力弹性。
  5产品生产日期,例:01 12 则表示产品是2001年第12周的产品。

  选择空气开关安培计算法
  1匹=735W≈750W
  1.5匹=1.5×750W=1125W
  2匹=2×750W=1500W
  2.5匹=2.5×750W=1875 W 此计算法以此类推。

  (1)例:3匹空调 器应选择多少A的空气开关?(220V电压)
  750W×3匹=2250W×3倍(冲击电流)=6750W÷220V=30.68A≈32A。
  (2)例5匹空调应选择多少A的空气开关?( 380V电压)
  750W×5匹=3750W×3倍(冲击电流)=1125W÷380V=29.60≈32A(功率÷电压=安培)

  注:空气开关在额定负载时平均操作使用寿命20000次。在了解了漏电开关,空气开关的原理、功能的情况下一般在为客户选配配电箱的过程中,应本着照明小,插座中、空调大的选配原则。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和装修个性的差异性,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配电方案。配电方案有无数种,以下就五种常用的配置方案特点、安装注意事项供客户参考。

网友A:
开关人才网(http://kg.dqjob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