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机电机250kw电缆需要多少平方的

楼主(2008-08-30):
水泥厂破碎机电机250千瓦,软启动,选多大电缆最合适

网友A:
120平方2根并着用。。。

楼主:
刚才忘记说了,距离130米,走镀锌线槽,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B:
那最好是用120MM的铜线,两根并着用,因为你距离有那么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最好是用120MM的铜线,两根并着用,因为你距离有那么远

同意

网友D:
同意上面说法。同意上面说法。

网友E:
1KW 按1平方算,够用了。

网友F:
最好是用120MM的铜线,两根并着用

网友G:
同意十楼

网友G:
同意十楼的意见,没有问题!

网友H:
告诉电压是多少!

网友I:
13楼的正点,如果380V的楼上的建议都好,如果是220的电源恐怕得另外说,虽然13楼有点放屁脱裤,但也是强悍人物。

网友J:
应该先说明你的电机电压,因为250KW也有可能是3或6KV的,那电流就没有这么大了。

楼主:
电机电压是380V的,现在我前边的人用的是3*185的,带的破碎还有别的,大概带了400千瓦左右吧,我说不行,可他们说没有问题,到现在还没有送电呢,不知道送电之后运行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K:
电机电压是380V,185电缆安全载流量是396A(四芯).3x396=1188A.加上130米距离,压降十几伏,差不多能行.

网友L(2008-10-03):
用两根120电缆就够了

网友M:
如果用单根最好200左右,120并用

网友N:
理论380一个平方2安,其实也可超点。不过你是电缆有走地沟散热不好最好余量大点,以后这条线加负荷也不怕。185只是带这粉碎机还是没问题。

网友O:
使用185mm2电缆就行。

网友P:
一共400千瓦,用2*150平方线就够了.

网友Q:
难道240的电缆就被你们忘记了吗,在那哥们所提供的那个环境里这才是个理想选择。

网友R:
2*120MM的铜线

网友S:
同意多数人意见,就120 平方铜电缆2根

网友K:
破碎机电机250千瓦,软启动。2根120平方铜电缆够了。

网友T:
破碎机电机250千瓦,软启动使用200mm2电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