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 PLC输入过程映象区内容异常错误求助

楼主(2008-08-30):
S7-400 PLC输入过程映象区内容异常错误:备用的输入点外部没有接线,但是输入过程映象区内容为1,请问是何种原因造成?

网友A:
将CPU置于STOP位置,看此点是否还为1,再置于RUN位置,再观察一下,排除外部接线正确的话,很可能是该输入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