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下。多谢!

楼主(2008-08-30):
我有一台CPM1A-30CDR-A的PLC,在一次下雨时进了一点水,经处理后通电报ERR错误,后断电插入手持编程器,再通电能正常使用,可再断电取下手编后再合上电源又报ERR错误,重复上述方法又能使用,反复多次都是如此,请教各位高手是何问题.

网友A:
比较怪

ERR信息是什么?

网友:
你要先弄明白错误原因呀

网友B:
可能是内存的外围电路出了问题,查下晶振还有其它的外围元件

网友C:
弄明白是啥报警才行

网友D:
拆开,超声波清洗线路板,板上电腐蚀

网友E:
ERR是PLC硬件错误,如果闪烁只要清除一下内存就好了。常亮就麻烦了!

网友F:
 这样会有隐患的,不如换个新的好啦

网友G:
不会是板坏了吧,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H:
被水淋湿了,是不是内部的线路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板坏了吧,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J(2008-11-11):
可以查找一下出错信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