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频繁启动停止,国产的能做的到.

楼主(2008-08-30):
国产的伺服频繁启动停止,能做的到吗,差不多每秒钟1次,是否温度很高?或者刹车电路是不是容易怀?

网友A:
1秒叫频繁,呵呵,估计楼主没用过伺服

网友B:
泄放电阻一定要足够大,我们一般用50欧,400瓦的,外面加风扇吹,效果不错,开快了也不会报警。

网友C:
看负载大小!

网友D:
我做过每秒钟15次,1分钟750,从启动到停止时间不超过50MS,然后停30MS再接着搞

1台机器上4台伺服,2台工作于PT模式,2台工作于PR模式,动作都跟上面说的一样

所用过的伺服为DELTA-A和-B两种系列,东元的J9300

网友E(2008-12-01):
国产的伺服频繁启动停止.. 有很多都支持..  而且效果也不错..

网友F:
看你带多大的负载了,不一定

楼主(2009-01-24):
东元的价格也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