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能定义快捷键吗?

楼主(2008-08-30):
比如说按下某一个键(如A,B,C,或者1,2,3)就执行某一个事件。如果不行,ifix或者组态王中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在ifix中可以,只不过只能定义功能键f1-f10的快捷键

网友A:
wincc应该也可以,但是还没学到那,

网友B:
wincc 中可以实现

网友A:
怎么实现呀????、、、、、

网友C(2009-01-22):
在WINCC中可以定义单个键触发事件,我有做过。

网友D:
应该说的是定义热键吧,能定义功能键f1-f10的快捷键

网友E(2009-04-07):
可以,在命令按钮的组态窗口中有设置选项的

网友F:
可以,地热键定义时,光标“触发”按你要定义的热键,比如‘A’,‘ctr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