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5.0能否在线修改程序?如何修改?

楼主(2008-08-30):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在CX-P5.0里在线修改程序?如何修改?

网友A:
在线修改程序,依次点击菜单栏中的“编辑”——“在线编辑”——“开始”。修改完成后,点击“发送变更”即可。

楼主:
谢谢雪世界的指点,谢谢 !

网友A:
用快捷键修改快也方便,不妨试一试

楼主:
快捷键如何使用

网友A:
就在菜单栏中的“编辑”——“在线编辑”——“开始”的后面键盘应用的提示。

网友A:
如上图被圈起的部分。

楼主:
谢谢雪世界的指点!!!

网友B(2011-06-17):
各位请教 下阿

我在点击在线修改时,如楼上圈起的两个按键没有激活一样,点了没用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