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标准答案2

楼主(2008-08-30):
    在交流调速系统中,VVVF含义是什么?VVVF调速时,在基频以下,频率与什么成正比关系?在基频以上,频率与什么成反比关系?

楼主(2009-02-27):
                        没有人知道?

网友A:
VVVF的英文缩写是Variable Voltage Variable Frequecy,含义是可变电压、可变频率控制。

如果是V/F控制方式,在0-基频范围内,频率与电压成正比关系,在基频以上,频率是恒定值,即工频电压。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我想应该也是这样吧!

楼主:
基频是以50HZ为基准吗?

网友C:
在基频以上,输出电压是恒定值,即工频电压。频率与电机磁通成反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