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跳漏电保护器???

楼主(2008-08-30):
今天碰到一台变频器EV2000-4T0075G装在机床上的,做主轴传动.  客户有两天没开机,结果第3天一上电就跳漏电保护器,后然跳过漏电保护器,变频器运行都正常!      那为什么用了一年的机器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旁边几台机床也是这样接漏电保护器,请各位大虾给个说法!!!!!!

网友A:
有灰尘吧,或者太潮湿了。定期清灰或者烘潮。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就有高频漏电,当时用一段时间,灰尘老化等加剧漏电流。最好使用有高频对策的漏保。

网友C:
用屏蔽电缆试试看看如何

楼主:
屏蔽电缆???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