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通过电脑的以太网卡连接到带CP343-1 lean的PLC上?

楼主(2008-08-30):
电脑上是使用的普通的以太网卡(就是我们上互连网用的那种),下位机是S7-300的PLC带一张CP343-1Lean的网卡,现在想让电脑上的WINCC通过网线和PLC通讯上应该怎么设置?

就是WINCC中使用外部变量的时候要添加新的驱动程序,我应该选择什么驱动程序?

网友A:
应该直接用那个s7的tcp/ip就可以吧

网友B: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

网友C:
要把WIINCC的通讯设置为TCP/IP

网友B:
在相应的通迅通道下设置正确的系统参数..

网友A:
s说的很对.........

网友D:
在WINCC S7的通道管理中,将TCP/IP的IP设为CP343-1的IP地址,设置机架号

CPU的槽号,同时将电脑的网卡IP设为和CP343-1为同一网段,就OK。上周,我刚完成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