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编码起浸水了怎么处理?

楼主(2008-08-30):
各位高手,大家好!帮个忙,兄弟想问一下,电机上用的光电编码器浸水了,怎么处理?烘干了还可用吗?还是泡过水就废了?谢谢了

网友A:
需要检测啊,或者直接开机看下

也许不会坏的

楼主:
烘干后已经开机试过了,给信号后电机没有反应,所以怀疑是编码器坏了,我不是很懂,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泡过水就废了,还是有其它解决办法?

网友B:
大部分的光电编码器轴端不防浸水,如有进水,光学系统基本就不行了,即使通电还能用,但寿命也长不了。

网友C:
烘干会不会让光栅码盘变形啊

网友D:
进油的话问题小一些.

网友E: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网友F:
烘干会不会让光栅码盘变形啊?

---------

玻璃光栅码盘,金属光栅码盘不会变形;塑料光栅码盘有可能会变形。

网友G(2008-10-10):
我晕你们啊,不知道有很多编码器的防护等级比较高,还可以在谁下工作好长时间吗!!!!也有浸水一段时间没问题的吗电话:021-63831373叶

网友H:
估计应该是over了

网友E:
肯定坏了;换一个好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