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7KW潜水泵问题

楼主(2008-08-31):
我们的一台备用潜水泵37KW,深度约60米,不是经常开机,电机直接起动,8月28日需要开机时,发现水量小,认为倒转,电机电源换相后,感觉电流比换相前更大,可上水量更小,认为电源电压低,把电源变压器调压后,电压应该正常后,上水更困难,比第一次开机时水量更小!!!!!!!!!!什么原因啊,应该是水泵的原因吧!而且是水泵电机电流大时比电流小时上水更难(通过对水泵电机电源换相)!水泵堵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估计叶轮坏了。

网友B:
叶轮卡有异物或堵...

楼主:
不用提井,有什么好方法处理吗

网友C:
估计你的水泵在下面连接管道有破损(在井底漏水)造成水泵扬程低 相对电流增大`````  或者你的水泵因长时间不运转造成锈死 运转不灵活   还有可能就是水泵轴下沉  原因是底下的止推片磨损`````

网友D:
真扯淡,既然是备用泵,肯定相位已经调好了,猪脑才换线。

网友E:
同意4楼看法

网友F:
估计是抽真空,你换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扯淡,既然是备用泵,肯定相位已经调好了,猪脑才换线。

备用泵,肯定相位已经调好了 猪脑才这样想啊!正是因为备用泵,电控柜还被偷过!搞技术 不要那么绝对 更要文明!!!!!!!!!!!!

楼主:
水泵在下面连接管道有破损(在井底漏水)造成水泵扬程低 相对电流增大`````  可电流小时上水还大啊

网友G:
肯定是水泵有问题,想不拔水泵是不可能的,用这聊天的时间水泵都已经拔起来了。

网友H:
没别的办法,提泵吧!

网友I:
就是!!肯定是水泵有问题,想不拔水泵是不可能的,用这聊天的时间水泵都已经拔起来了

网友J:
就是!!肯定是水泵有问题,想不拔水泵是不可能的,用这聊天的时间水泵都已经拔起来了

处理好了报个结果过来哈

网友K:
很牛屎的一个泵,只用电,不出水

楼主:
水泵有什么具体问题,能详细谈谈吗

网友L:
井内水位下降或叶轮脱节,电机止推片磨损几方面都可能。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真扯淡,既然是备用泵,肯定相位已经调好了,猪脑才换线。

备用泵,肯定相位已经调好了 猪脑才这样想啊!正是因为备用泵,电控柜还被偷过!搞技术 不要那么绝对 更要文明!!!!!!!!!!!!

网友N:
潜水泵在试车时就是看电流确定是否反转,反转时电流大。

现在泵的问题不提上来是没法确定了!

进水口被泥沙堵了、上水管路有漏点、叶轮磨损等。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潜水泵在试车时就是看电流确定是否反转,反转时电流大。(出水亮小!!!!!!)

现在泵的问题不提上来是没法确定了!

进水口被泥沙堵了、上水管路有漏点、叶轮磨损等。

网友P:
电动机没有问题,检查泵体

网友Q:
机械问题,检查泵,电气无问题

网友R:
机械故障,既然以前用的好好的,电器没问题,检查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