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与电机转速?

楼主(2008-08-31):
大家都知道工频电的频率是50Hz,一般电机的转速和输出扭矩都可以从电机铭牌上查出,但是经过变频器输出以后,由于频率的改变,转速和输出扭矩怎么计算?是否有公式?假如一个两级的电机经过变频器输出是25Hz,转速和扭矩怎么计算?期待大师指点?

网友A(2011-04-14):
根据频率计算电机转速的方法: 变频器输出频率[Hz]X120/电动机的极数 出处:西门子MM420说明书。参数r0022(转子的实际速度) 这一计算值未考虑与负载相关的滑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