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MR-J2S控制中的问题

楼主(2008-08-31):
非常急!请问各位大侠:我用三菱QD75P2+MR-J2S-700A+三菱伺服电机做一个简单的定位控制,主要是看一看QD75P2的两个轴工作是不是正常,我从QD72P2每个轴分别引出了七条线,分别接到两上接头上面,其中输出脉冲的接线方式是这样的:

定位模块端:                                            伺服放大器端:

PULSE F+(15脚)                                      PP(CN1A 3脚)

PULSE F-(16脚)                                       SG(CN1A 13脚)

伺服驱动器里面的电子齿轮比我设定的是100(随便设的),我设定的是PLC端发脉冲频率是1P/S。问题是,我用一轴做控制的时候,伺服电机是可以随便动作的,但是伺服电机反馈过来的脉冲数不对,如果我一秒钟发一个pulse,那么通过放大器以后,就应该反馈过来100个PULSE,但它只反馈过来10个。轴二做控制的时候,反馈的脉冲数倒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发脉冲的频率提高了,伺服电机就会振动后,突然停止,轴一倒是可以随便提高脉冲频率的。

这二个轴的接线方式是完全一样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脉冲的发送方式错了,但根据三菱提供的技术手册,集电极开路方式的脉冲输出方式是这样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了。

可以通过e-mail:aliang-826@163.com                          或者QQ:36757237            联系电话:13916534350

楼主:
这个问题经过近几天的调试,已经搞定了。轴二的问题是因为电工在做通讯线的时候把线夹破了,我把接头拆下来的时候才发现的。轴一的问题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把轴二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就不管轴一了,如果它是严格遵守十比一的关系,这样在PLC里也是可以处理的,我下一步就轴一、轴二同时启动,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轴一竟然奇迹般的好了,依然头大,不知道是为什么,总算是好了!现在两个轴工作都非常稳定,我准备把我最近的笔记整理一下写下来,等以后有用到三菱定位模块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大家共同进步吧!

网友A:
我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懂,你是工程师吧,

楼主:
哈哈,什么工程师啊!就是一个打工的,第一次用三菱的定位模块,弄的有点迷茫,以后就会好一点,也算是有点经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