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8-31):
6RA70恢复工厂设定时报F050,R047值为5,经排除为A7009板问题,用drivemonitor V5.4 SP1 download 参数,可以运行2分钟,之后报F005,再启动就报F005,开不了机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把励磁板换了吧,应该会好,或者把励磁修修看

楼主:
励磁板是好的。我们更换过。

网友A:
如果励磁是好的 ,那问题大了,模块 ,电源板,cud1板都有可能坏了

网友B:
继续换板子,一块一块来,终究是板子故障

楼主:
问题找到了,A7002板问题,一路电压偏低,导致25128EEPROM download 期间部分数据丢失,更换板上零件后,运行正常了。

网友C:
P051=25时,接触器合闸,运行使能,开始正常,然后直流装置发出吱吱的响声,再然后报错F050,接触器断,经检查发现电机上的励磁,电枢线接错,端子上的电枢一根线没接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