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08-08-31):
老板要求把接触器控制改为变频器控制,现在准备用

VLT2900的变频器,直接把原接触器的触点用作数字控制

变频器的起停,不需要变频,谁能告诉我最简单的接线方法和

参数设定?

网友A:
你原来好像没有使用过变频器似的,先把变频器的用户手册看一边,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正反转的接线端子就清楚了,还有一个用电位器控制速度输入的模拟量输入点,对照用户手册的接线图很容易。设定的基本参数有电机的电压,电流,功率,对照电机的铭牌设定到变频器,还有对其变频器的设置有加减速时间,过流报警值

网友B:
二楼回复的真好。

楼主:
我对三菱的比较熟悉,Danfoss的不怎么熟悉,上次按书上的设置就是不转,没有找到原因在那里?

12与27直接连接,12与18通过继电器接点控制电机的启停,302设为1,304设为0,215设为20%,其他参数为工厂设置,

电机就是不能启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302=7,304=2

楼主:
楼上的,如果是人VLT5000呢?怎么设定参数?

网友D:
是呀!建议朋友看清楚了说明书,再安变频器。

网友E(2009-02-09):
我用的是FC300的怎么样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