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odiver611u电源模块故障

楼主(2008-08-31):
我们一台设备上使用的西门子611u电源模块一加使能,右下角的红灯Uzk直流超压报警。我们也将电源模块、滤波器、驱动等模块更换,仍然是这种现象,用万用表量超压时直流700多伏。我们将滤波器去掉,电源直接接到模块上,可以加上使能,但回零点停不住,动作不对,且偶尔将24伏直流保险全部熔断,我们的电源模块上输入有二个380伏进线,和24伏直流。另该设备偶尔也可以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电压检测的问题,俺修过不少。www.deeprepair.com/cn/index.asp

楼主:
可是我将电源模块换了,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A:
检测是插槽上的小板来负责的。

楼主:
现在可以开一会了,每天上午约可以工作1小时后报警,然后停掉,下午再开又可以开一会儿,这两天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A:
你把几个2M的降压检测电阻换掉试试。

楼主:
是电源模块里面的吗,我没打开过。我一直感觉是外部信号原因,只是外部有那些因素引起来的不是太清楚,不知道与伺服制动有没有关系。另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工作又正常了,没发生过流的现象。不知什么原因。谢谢你一直给于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