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

楼主(2008-08-31):
大家好:

       我是染厂的,大家都知道布匹在处理的过程中每到工序最后的过程是烘干,现在大部分机器都是用蒸汽加热烘桶来烘干,蒸汽的进汽量大小都是手工控制的,在生产过程中难免会有过烘现象(浪费蒸汽),我想做一个自动控制系统,用一个传感器直接检测布面的干湿度和温度输入到控制仪表,设定干湿度,控制仪表输出控制信号控制调节阀,控制蒸汽的进汽量,使布面刚好烘干,从而节约蒸汽,现在我在温湿度传感器选型上不是很了解,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是自动化公司的,我们做过很多漂染厂的案例,其中的CKM就是,工程中用西门子与WINCC-V6300CPU315-2DP上位机组态.监控,

楼主:
to蓝天月亮:

       你好,我的机器都以配制好,如果按您说的方法造价太大,您能告诉我在您的系统中监测温湿度的探头是什么型号吗?输出的是啥信号?多谢指教.

网友B:
通过温度传感器(PT200)控制电动阀门来控制蒸汽流量,用PID闭环控制,做到恒温。我们是专门做这类工程的,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3556080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