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E6CP-AG5C旋转编码器和PLC如何接线啊

楼主(2008-08-31):
欧姆龙的E6CP-AG5C旋转编码器和S7-200PLC如何接线啊?

网友A:
型号选错了,s7-200是pnp输入,e6cp是npn输出

网友B:
可换选捷安浦的编码器GMS412 RE10PB,(8~12位都有现货),这是推挽式输出的,兼容PNP与NPN的,S7-200等欧系PLC与OMRON,三菱等日系的PLC都能直接连接到开关I/O上,一位一个点。

可联系上海精浦机电021-36320996

网友C:
选型没毛病。把PLC的公共端掉下项就好了。

网友D:
型号没问题。S7-200的是双向输入的。PNP和NPN都可以。具体看手册上的图。

网友E(2008-10-17):
我想了解欧姆龙旋转编码器与欧姆龙PLC具体编程实例

网友F:
呵呵;老型的CPU21*是单向的;

现在的CPU22*(如224、226等)都是双向输入的;公共端接0V或+24V都可以;

网友G(2011-12-14):
接8个输入点吧。每个点对一个二进制位。

网友H(2020-04-28):
 欧姆龙编码器全部 型号

 OMRON   Z-15GW22-B

 OMRON   Z-15GL2-B

 OMRON   WLSD-N BY OMR

 OMRON   WLNJ-S2 WITH PARTS

 OMRON   WLD2-55LD

 OMRON   WLCA12-N BY OMR

 OMRON   WLCA12-2N-N BY OMR

 OMRON   WL-1A400

精芬咨询资料索取壹伍零二一零二伍伍酒吧

 OMRON   VX-012-1C23

 OMRON   V-155-1C25 BY OMI

 OMRON   TL-W1R5MC1 2M

 OMRON   TL-Q5MC2 2M BY OMC

 OMRON   TL-Q5MC1-Z 2M BY OMS

 OMRON   TL-Q5MC1-Z 2M BY OMS

 OMRON   TL-N20ME1 2M BY OMC

 OMRON   SYSMAC-SE201L

 OMRON   SET-3A

 OMRON   SC-P2

 OMRON   S8VM-01524C

 OMRON   S8VM-01505CD

 OMRON   S8VM-01505C

 OMRON   S8JC-Z01505C

 OMRON   S8FS-C01524J

 OMRON   R87T-A1A07H

 OMRON   PYF14A-E BY OMZ/C

 OMRON   PYF08A-E BY OMZ/C

 OMRON   PYF08A-E BY OMZ/C

 OMRON   PYF08A-E BY OMZ/C

 OMRON   PTF14A-E BY OMI

 OMRON   PTF14A-E BY OMI

 OMRON   PTF11A FOR LY

 OMRON   PTF08A-E BY OMI

 OMRON   PTF08A-E BY OMI

 OMRON   P2RF-08-E BY OMZ

 OMRON   P2RF-08-E BY OMZ

 OMRON   P2RF-05-E BY OMZ

 OMRON   NS8-TV00B-ECV2

 OMRON   NS8-TV00B-ECV2

 OMRON   NS8-TV00B-ECV2

 OMRON   NS5-SQ10B-ECV2

 OMRON   NS5-SQ10B-ECV2

 OMRON   NB5Q-TW00B

 OMRON   NB5Q-TW00B

 OMRON   MY4N-GS DC24 BY OMZ/C

 OMRON   MY4N-GS DC12 BY OMZ/C

 OMRON   MY4N-GS AC220/240 BY OMZ/C

 OMRON   MY4N-GS AC220/240 BY OMZ/C

 OMRON   MY4N-D2-J DC24 BY OMZ/C

 OMRON   MY4J DC24 BY OMZ

 OMRON   MY4-J AC100/110 BY OMZ

 OMRON   MY2N-J DC12 BY OMZ

 OMRON   MY2N-J AC220/240 BY OMZ

 OMRON   MY2N-GS DC24 BY OMZ/C

 OMRON   MY2N-GS DC24 BY OMZ/C

 OMRON   MY2N-GS DC24 BY OMZ/C

 OMRON   MY2N-GS DC24 BY OMZ/C

 OMRON   MY2N-GS DC24 BY OMZ/C

 OMRON   MY2N-GS DC12 BY OMZ/C

 OMRON   MY2N-GS AC220/240 BY OMZ/C

咨询资料索取壹伍零二一零二伍伍酒吧

 OMRON   MY2N-GS AC220/240 BY OMZ/C

 OMRON   MY2N-D2-J DC12 BY OMZ

 OMRON   MY2-GS AC220/240 BY OMZ/C

 OMRON   MY2-GS AC220/240 BY OMZ/C

 OMRON   MM4XPN DC24

 OMRON   MM3XP AC220

 OMRON   LY4NJ DC100/110 BY OMI

 OMRON   LY4N-J DC48 BY OMI

 OMRON   LY2N-J AC220/240 BY OMI

 OMRON   LY2N-D2-J DC24 BY OMI

 OMRON   K8AK-PH1

 OMRON   K3HB-RNB-L2AT11 100-240VAC

 OMRON   HL-5000 BY OMR

 OMRON   H5CN-XDN AC100-240

 OMRON   H3Y-2-C DC24V 10S

 OMRON   H3Y-2 DC24 10M

 OMRON   H3CR-A AC24-48/DC12-48

 OMRON   H3BH-N8 AC110V S

 OMRON   H3BA-N8H DC24V

 OMRON   H3BA-N8H DC24V

 OMRON   H3BA-N8H AC220V

 OMRON   H3BA-N8H AC220V

 OMRON   G6E-134P-ST-US DC5

 OMRON   G3PE-235B-2 DC12-24

 OMRON   G3F-203S-VD DC4-24

 OMRON   G2RL-2 DC24

 OMRON   G2R-2-SND DC24(S) BY OMB

 OMRON   G2R-2-S AC110(S) BY OMB

 OMRON   G2R-1-SND DC24(S) BY OMB

 OMRON   G2R-1-SN DC24(S) BY OMB

 OMRON   F3SJ-A0320N30

 OMRON   EE-SX673R

 OMRON   EE-SX673

 OMRON   EE-SX673

 OMRON   EE-SX672-WR 1M

 OMRON   EE-SX672

精芬咨询资料索取壹伍零二一零二伍伍酒吧

 OMRON   EE-SX672

 OMRON   EE-SX670

 OMRON   EE-SX1042

 OMRON   EE-1003A

 OMRON   EE-1003

 OMRON   EE-1002

 OMRON   EE-1001

 OMRON   EE-1001

 OMRON   E6CP-AG5C 256 2M BY OMS

 OMRON   E6B2-CWZ1X 2000P/R 2M BY OMS

 OMRON   E6B2-CWZ1X 2000P/R 2M BY OMS

 OMRON   E6B2-CWZ1X 1000P/R 2M BY OMS

 OMRON   E6B2-CWZ6C 2000P/R 2M BY OMS

 OMRON   E6B2-CWZ6C 1000P/R 2M BY OMS

 OMRON   E6B2-CWZ6C 600P/R 2M BY OMS

 OMRON   E6B2-CWZ6C 360P/R 2M BY OMS

 OMRON   E6A2-CW3C 200P/R 2M

 OMRON   E5EC-RR2ASM-800

 OMRON   E5CC-RX2ASM-001

 OMRON   E5AN-HAA2HH03B-FLK AC100-240

 OMRON   E5AN-HAA2HB AC100-240

 OMRON   E5AC-RX2ASM-000

 OMRON   E3Z-T86-D BY OMC

 OMRON   E3Z-T81A 2M BY OMC

 OMRON   E3Z-T81-L 2M BY OMS

 OMRON   E3Z-T81 2M BY OMC

 OMRON   E3Z-T61-L

 OMRON   E3Z-D61 2M BY OMC

 OMRON   E3X-NH11 2M

咨询资料索取壹伍零二一零二伍伍酒吧

 OMRON   E3S-R11 2M

 OMRON   E3S-AD87

 OMRON   E3NX-FA11 2M

 OMRON   E3M-VG12 2M

 OMRON   E3JM-10L BY OMC

 OMRON   E3JM-10L BY OMC

 OMRON   E3JK-DS30S3 2M BY OMS

 OMRON   E3JK-DR12-C 2M OMS

 OMRON   E3JK-DR12-C 2M OMS

 OMRON   E39-R1

 OMRON   E39-L98

 OMRON   E39-L131

 OMRON   E39-L131

 OMRON   E32-ZD11N 2M BY OMS

 OMRON   E32-ZC31 2M BY OMS

 OMRON   E2E-X7D1-N-Z. 2M

 OMRON   E2E-X7D1-N-Z. 2M

精芬咨询资料索取壹伍零二一零二伍伍酒吧

 OMRON   E2E-X5ME1-Z. 2M BY OMS

 OMRON   E2E-X5ME1-Z. 2M BY OMS

 OMRON   E2E-X3D1-N 2M

 OMRON   E2E-X3D1-N 2M

 OMRON   E2E-X3D1-M1TGJ-U-Z 0.3M BY OMS

 OMRON   E2E-X2D1-N 2M

 OMRON   E2E-X10ME1-Z. 2M BY OMS

 OMRON   E2E-X10ME1-Z. 2M BY OMS

 OMRON   E2E-S05N03-WC-C1 2M OMS

 OMRON   E2E-CR6C1 2M

 OMRON   E2CY-T11 2M

 OMRON   E2CA-AN4E

 OMRON   D5A-3210

 OMRON   D4V-8122Z BY OMR

 OMRON   D4V-8108Z-N

 OMRON   D4N-1162

 OMRON   D4ER-1D21N

 OMRON   D4DS-K5

 OMRON   D4B-4116N

 OMRON   D2F-F

 OMRON   CPM1A-30CDR-A-V1

 OMRON   CP1W-CIF41 -CH

 OMRON   CP1W-CIF01

 OMRON   CP1W-8ER

 OMRON   CP1W-8ED

 OMRON   CP1W-40EDT

 OMRON   CP1W-40EDT

 OMRON   CP1W-40EDR

 OMRON   CP1W-40EDR

 OMRON   CP1W-40EDR

 OMRON   CP1W-40EDR

 OMRON   CP1W-20EDT

 OMRON   CP1W-20EDR1

 OMRON   CP1W-20EDR1

 OMRON   CP1W-20EDR1

 OMRON   CP1W-16ER

 OMRON   CP1L-M60DR-A

 OMRON   CP1H-XA40DR-A

 OMRON   CP1H-X40DT-D

 OMRON   CP1H-X40DT-D

 OMRON   CP1E-NA20DR-A

 OMRON   CP1E-N60SDR-A

 OMRON   CP1E-N60SDR-A

 OMRON   CP1E-N60SDR-A

 OMRON   CP1E-N60S1DR-A

 OMRON   CP1E-N40SDR-A

 OMRON   CP1E-E60SDR-A

咨询资料索取壹伍零二一零二伍伍酒吧

 OMRON   CP1E-E60SDR-A

 OMRON   CP1E-E30SDR-A

 OMRON   CP1E-E20SDR-A

 OMRON   CJ2M-CPU13

 OMRON   CJ2M-CPU12

 OMRON   CJ2M-CPU11

 OMRON   CJ2M-CPU11

 OMRON   CJ1W-PA205R

 OMRON   CJ1W-PA205R

 OMRON   CJ1W-PA205R

 OMRON   CJ1W-OD231

 OMRON   CJ1W-OD211

 OMRON   CJ1W-OC211

 OMRON   CJ1W-NC433

 OMRON   CJ1W-MD233

 OMRON   CJ1W-II101

 OMRON   CJ1W-ID231

 OMRON   CJ1W-ID231

 OMRON   CJ1W-ID231

 OMRON   CJ1W-ID211

 OMRON   CJ1W-ID211

 OMRON   CJ1W-IC101

 OMRON   CJ1W-CT021

 OMRON   CJ1W-AD081-V1

 OMRON   CJ1W-AD081-V1

 OMRON   A3DJ-90A1-00ER

咨询资料索取壹伍零二一零二伍伍酒吧

 OMRON   A3A-241

 OMRON   A165E-M

 OMRON   61F-GP-N AC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