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E6CP-AG5C旋转编码器和S7-200PLC如何接线啊?

楼主(2008-08-31):
欧姆龙的E6CP-AG5C旋转编码器和S7-200PLC如何接线啊?

网友A:
一般A  B相接I输入的两个点

看看系统手册

网友B:
并行码的直接接I/O口

网友C:
看你用什么方式接线了,一般手册上都会有

但是注意接口类型,npn和pnp型的管子接线方式不太一样,我这个地方也感到很迷惑

网友D(2009-01-05):
如果是DC24V供电,红线与黑线接电源,褐、橙、黄、绿、兰、紫、灰、白依次接PLC通道,黑线和PLC com端相连。

另参看编码器说明书,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