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制做电子灯箱资料,谁要?

楼主(2008-08-31):
我有制做电子灯箱资料,谁要?请和我联系。

我的邮箱:yymyhy@163.com

网友A:
谢谢楼主,我要一份。leiliguoyouqian@yahoo.cn

网友B:
谢谢楼主,给我一份.869908919@qq.com

网友C:
谢谢楼主,给我一份.645615976@qq.com

楼主:
电子闪动灯箱制作工艺

一、制作工具:

电钻、尖钳、烙铁、万用表、壁纸刀、钩刀、钢板直尺、小剪子、小锤子、塑料焊枪。

二、LED控制器、有机板或工业塑料板、单面铝塑板、发光二极管、2W1K~2K水泥电阻、胶棒、焊锡、导线、木条、小钉子、合页、螺丝。

三、灯箱要求:

⑴基本外观:(双面)

夹角为20---30度,这样的外观,便于行人双面观看、扩大视野、舒适美观。见下图“烟酒”图例。双面是有两个单面组合而成,只不过可以合用一台控制器。

⑵单面外观:见上图“超市”图例。

⑶电路图:

四、工艺流程:

⑴先用木条钉一个外观宽度80CM、高深莫测40CM、厚5CM的木框。

最好使用专用灯箱铝型材,这样外观美观大方。

⑵在一个平整的工作台上,用钩刀和钢尺裁割一块80CM×40CM的铝塑板或者有机板。

⑶到复印店里用刻字机刻两个“烟酒”大小粗细适中的字,转移到有机板上。

⑷顺着字的笔画,居中画线,每隔1.5cm左右用电钻打孔(¢4.8MM钻头),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必拘泥形式,孔的大小能让发光二极管的前部进去,而后部(帽沿)进不去。

⑸将发光二极管一个个插入孔内。(注意:正负极要首尾相连,用手扭紧,不能有松动的地方,或用40W以下的电烙铁焊接也可。)

⑹计算电阻值。发光二极管的发光电压为1.5V~3.8V(根据所购二极管的电压确定)。关键的因素要所每组的工作电流调整在15~20MA,测量电流的方法要的士电流表串入电路。每组的数量可依实际情况而定。如“烟酒”两字,共230个发光二极管,可分成3组,77个,77个和76个。限流电阻尽量接到控制器的负极上。

R限流电阻=220V—单个发光二极管的平均电压×组二极管的数量)÷18MA

⑺为了防止雨水进入、短路等外界因素,用塑料胶枪把二极管周边焊好,然后在接到控制器上。

五、举例说明:

例一:做红色“超市”两个字,闪动6~9次,停数秒再闪,周边用绿色的追逐效果。

解答:首先确定选用DVDID-01型和DAVID-04Z型两台控制器。“超市”用DAVID-01型,周边追采用DVDID-04Z型。如果“超市”两个字共用了2802.5V的白发红,可以平均分成四组,每组70个。算一下:R限流=220V70×2.5V)÷20MA=2.25千欧,大约等于2.2千欧,也就是说每一组负极上接一个2.2千欧的水泥电阻,而后四组串联起来,按照红正/黄负接到DAVID-01型控制器的输出端。周边追最好提前打好表格,分成的追点数量是1216的倍数。例如共16×6=96个点。1234首尾相连成A1组,5678首尾相连为B1组,9101112首尾相连为C1组。。。。。,13141516首尾相连为D1组。。。。。。,117181920首尾相连为A2组,21222324首尾相连为B2组。。。。。,93949596首尾相连为D6组。A1-A6再首尾相连形成A组,B1B6首尾相连形成B组,。。。。依次类推。ABCD四组负极上分别串一个限流电阻,电流的计算方法不再重复,按照红正,黄负接到DAVID-04Z型控制器上即可。

例二:做“服装 批零”四个字,“服装”用白发红,“批零”用白发白。“服装”亮一下,“批零”亮一下,循环往复。

解答:首先确定选用DAVID-02P型控制器。“服装”二字用了2282.5V的白发红,“服装”分成3组,每组228÷3=76个。算一下R1限流=220V76×2.5V)÷20MA=1.5千欧;“批零”二字用了2803V的白发白,“批零”分成4组,每组280÷4=70个。算一下R2限流=220V70×3V)÷20MA=0.5千欧。参照上面接线图连接即可,只不过是输出回路多了一路,串并联关系不变。

六、注意事项:

⑴控制器端输出端千万不要发生短路。

⑵电阻发热过高,要采用串并联的方法进行散热。

R=R1+R2+R3+…….    1/R=1/R1+1/R2+1/R3+……

七、电阻分配表

    附后页。

            业务、技术咨询电话:13603407764  叶先生

电阻分配表

红色超高亮

LED个数

电阻阻值

蓝色超高亮

LED个数

电阻阻值

绿色超高亮

LED个数

电阻阻值

25----35

9K

27----31

5.5K

30----35

5.5K

36----45

8K

32----36

5K

36----40

5K

46----55

7K

37----40

4.5K

41----45

4.5K

56----65

6K

41----44

4K

46----50

4K

66----75

5K

45----48

3.5K

51----55

3.5K

76----85

4K

49----53

3K

56----60

3K

86----95

3K

54----58

2.5K

61----65

2.5K

96----105

2K

59----63

2K

66----70

2K

106---115

1K

64----68

1.5K

71----75

1.5K

120以上

69----73

1K

76----80

1K

74以上

80----85

由于产品的型号和批次不同,上表中串入电阻的数值仅供参考。关键的关键是把每组的工作电流调整在15---20MA,测量电流的方法要将电流表串入电路,最简单的方法是只要测量在该组其中一个电阻(1K/2W)上的电压为15----20V即可,电流也就是15---20MA了。

网友D:
很好的东东,但一般都是叫别人做的

网友E(2008-12-06):
有没有电子灯箱的电路图呀

网友F(2009-02-21):
引用 楼主:

电子闪动灯箱制作工艺

一、制作工具:

电钻、尖钳、烙铁、万用表、壁纸刀、钩刀、钢板直尺、小剪子、小锤子、塑料焊枪。

二、LED控制器、有机板或工业塑料板、单面铝塑板、发光二极管、2W1K~2K水泥电阻、胶棒、焊锡、导线、木条、小钉子、合页、螺丝。

三、灯箱要求:

⑴基本外观:(双面)

夹角为20---30度,这样的外观,便于行人双面观看、扩大视野、舒适美观。见下图“烟酒”图例。双面是有两个单面组合而成,只不过可以合用一台控制器。

⑵单面外观:见上图“超市”图例。

⑶电路图:

四、工艺流程:

⑴先用木条钉一个外观宽度80CM、高深莫测40CM、厚5CM的木框。

最好使用专用灯箱铝型材,这样外观美观大方。

⑵在一个平整的工作台上,用钩刀和钢尺裁割一块80CM×40CM的铝塑板或者有机板。

⑶到复印店里用刻字机刻两个“烟酒”大小粗细适中的字,转移到有机板上。

⑷顺着字的笔画,居中画线,每隔1.5cm左右用电钻打孔(¢4.8MM钻头),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必拘泥形式,孔的大小能让发光二极管的前部进去,而后部(帽沿)进不去。

⑸将发光二极管一个个插入孔内。(注意:正负极要首尾相连,用手扭紧,不能有松动的地方,或用40W以下的电烙铁焊接也可。)

⑹计算电阻值。发光二极管的发光电压为1.5V~3.8V(根据所购二极管的电压确定)。关键的因素要所每组的工作电流调整在15~20MA,测量电流的方法要的士电流表串入电路。每组的数量可依实际情况而定。如“烟酒”两字,共230个发光二极管,可分成3组,77个,77个和76个。限流电阻尽量接到控制器的负极上。

R限流电阻=220V—单个发光二极管的平均电压×组二极管的数量)÷18MA

⑺为了防止雨水进入、短路等外界因素,用塑料胶枪把二极管周边焊好,然后在接到控制器上。

五、举例说明:

例一:做红色“超市”两个字,闪动6~9次,停数秒再闪,周边用绿色的追逐效果。

解答:首先确定选用DVDID-01型和DAVID-04Z型两台控制器。“超市”用DAVID-01型,周边追采用DVDID-04Z型。如果“超市”两个字共用了2802.5V的白发红,可以平均分成四组,每组70个。算一下:R限流=220V70×2.5V)÷20MA=2.25千欧,大约等于2.2千欧,也就是说每一组负极上接一个2.2千欧的水泥电阻,而后四组串联起来,按照红正/黄负接到DAVID-01型控制器的输出端。周边追最好提前打好表格,分成的追点数量是1216的倍数。例如共16×6=96个点。1234首尾相连成A1组,5678首尾相连为B1组,9101112首尾相连为C1组。。。。。,13141516首尾相连为D1组。。。。。。,117181920首尾相连为A2组,21222324首尾相连为B2组。。。。。,93949596首尾相连为D6组。A1-A6再首尾相连形成A组,B1B6首尾相连形成B组,。。。。依次类推。ABCD四组负极上分别串一个限流电阻,电流的计算方法不再重复,按照红正,黄负接到DAVID-04Z型控制器上即可。

例二:做“服装 批零”四个字,“服装”用白发红,“批零”用白发白。“服装”亮一下,“批零”亮一下,循环往复。

解答:首先确定选用DAVID-02P型控制器。“服装”二字用了2282.5V的白发红,“服装”分成3组,每组228÷3=76个。算一下R1限流=220V76×2.5V)÷20MA=1.5千欧;“批零”二字用了2803V的白发白,“批零”分成4组,每组280÷4=70个。算一下R2限流=220V70×3V)÷20MA=0.5千欧。参照上面接线图连接即可,只不过是输出回路多了一路,串并联关系不变。

六、注意事项:

⑴控制器端输出端千万不要发生短路。

⑵电阻发热过高,要采用串并联的方法进行散热。

R=R1+R2+R3+…….    1/R=1/R1+1/R2+1/R3+……

七、电阻分配表

    附后页。

            业务、技术咨询电话:13603407764  叶先生

电阻分配表

红色超高亮

LED个数

电阻阻值

蓝色超高亮

LED个数

电阻阻值

绿色超高亮

LED个数

电阻阻值

25----35

9K

27----31

5.5K

30----35

5.5K

36----45

8K

32----36

5K

36----40

5K

46----55

7K

37----40

4.5K

41----45

4.5K

56----65

6K

41----44

4K

46----50

4K

66----75

5K

45----48

3.5K

51----55

3.5K

76----85

4K

49----53

3K

56----60

3K

86----95

3K

54----58

2.5K

61----65

2.5K

96----105

2K

59----63

2K

66----70

2K

106---115

1K

64----68

1.5K

71----75

1.5K

120以上

69----73

1K

76----80

1K

74以上

80----85

由于产品的型号和批次不同,上表中串入电阻的数值仅供参考。关键的关键是把每组的工作电流调整在15---20MA,测量电流的方法要将电流表串入电路,最简单的方法是只要测量在该组其中一个电阻(1K/2W)上的电压为15----20V即可,电流也就是15---20MA了。

网友G(2009-05-01):
 谢谢楼主,我想要一份,dfs0514@163.com,QQ:450991424

网友H:
谢谢楼主,我想要一份,deshengwu@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