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标准答案2

楼主(2008-08-31):
 在交流调速系统中,VVVF含义是什么?VVVF调速时,在基频以下,频率与什么成正比关系?在基频以上,频率与什么成反比关系?

网友A:
交流调速糸统中,VVVF是指调频调压.在基频以下,输出频率与输出电压成正比.在基频以上,频率与电压成反比.实际上,上面说的电压应是电动机的自感电动势.因为我们在计算中我们忽略了上些参数.

网友B:
VVVF是 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 的缩写,意为改变电压和改变频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变压变频。

网友C:
 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 的缩写,意为变压变频。学习

楼主:
                                一楼答的很正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