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调速速度环和电流环的系数确定

楼主(2008-08-31):
想问问大家直流电机调速速度环和电流环的系数是通过电机模型然后按工程设计一型系统和二型系统的方法来确定还是通过系数整定来确定呢?我是通过第一种方法,程序写好后发现电机不能正常运行,想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调试时一般是通过系数整定来确定。但是工程设计一型系统和二型系统要根据系统解构确定,用哪种方法确定速度环和电流环的系数,并无矛盾。

网友B:
如果无法建模,就用工程方法调试。先调内环,内环稳定了,再调外环。如果用PI算法,建议先调P,调的差不多了,在加上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