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23 25A直流控制器报F11故障,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2008-08-31):
西门子6R23 25A直流控制器报F11故障,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急!急!

网友A:
电机使用的反馈是测速机反馈方式吗?F11的故障是测速机问题,检查一下测速发电机本身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检查测速机到调速器之间的线路。

楼主:
heyon你好!反馈是测速发电机,但电机和线路确定没问题.在低速时很正常,超过一定的速度时就报F11故障,请指点!谢谢!

网友B(2009-07-09):
是速度反馈问题,要是急用可以把P51改成电枢电压反馈,好像是2吧,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C:
是011吧,wtjie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