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能对程序中的位进行操作么?

楼主(2008-08-31):
我在做一个改造工程,他的上位机是FIX32,PLC是施耐德的CPU是43412,他把一些地址总成了字,每个字有16位,上位机对每个位进行操作,现在我要将上位机改造成Intouch,是否也能对其 位 进行操作呢,格式是什么呢,例如原来的是

410002:12  地址410001的第12位    那么在INTOUCH中的地址应该怎么写呢?很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呢?大家说说啊,我将410002定义为I/O整型时的工程单位应该写多少呢

网友A:
简单点,在OPC中将地址分成位,对应节点名应为I/O离散吧,对位的操作很简单,就象一般触摸屏一样!

网友B:
410002:12

作为I/O离散量定义,和普通的离散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