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M352模块问题

楼主(2008-08-31):
请教各位大师:我们有一台机器,用了FM352模块,图纸上有Q656.0    Q656.1    Q656.2之类的输出点,可是我在程序里面怎么也找不到这些点的程序, 我用Q656.1  PQB656   PQW656之类也搜索不到,更监控不到,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的信箱是FENGQINY@126.COM,最近对FM452也很感兴趣,不过我还没机会亲手试一下,你有什么资料吗?请赐教一二。

另外我感觉这是一块功能板,它里面的一些点可能不用程序直接驱动,在FM452的软件中设置可以就会有输出了,

猜想一下,那些点是不是当一些限位开关用呀?如果是不话,那我的感觉就有可能对了。

网友B:
我也没有啊

网友C:
试一试QB656或QW656或QD656呢?

网友B(2008-10-05):
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QB656或QW656或QD656呢?

网友E:
对,5楼说的对,用字节寻址的方式检测一下.

网友F(2009-08-02):
是西门子做好的,是你从资料库中复制过来的数据块中的,用该可以在DB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