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FANUC O-MD 414报警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8-08-31):
FANUC O-MD 414报警故障的排除

一台上海伟杨2033VMC,FANUC 0-MD 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出现414报警

进入诊断页面,找到地址DGN0720,发现第#4(HCA)为1,见下说明:

#7 #6   #5 #4   #3   #2   #1 #0
  LV OVC   HCA HVA DCA FBA OFA

#6 LV              低电压报警 → LED 【2】或【3】点亮
#5 OVC          过电流报警
#4 HCA          异常电流报警 → LED 【8】点亮
#3 HVA          过电压报警 → LED 【1】点亮
#2 DCA          放电报警 → LED 【4】或【5】点亮
#1 FBA           断线报警
#0 OFA         溢出报警

以上正常时#0~#7都为0

由此得出伺服电流异常,通常情况下是由于IPM不良或损坏,以及电机或动力线绝缘下降引起。

打开电柜,发现伺服放大器LED显示【8.】,查维修手册,伺服放大器LED显示【8.】的意义如下:
(1) 内容变频器 IPM 报警
(2) 主要原因和排除方法
(a) 请切实按下面板(控制基板)。
(b) 将电机的动力线从SVM 上拆下,解除急停
① 没有发生IPM 报警时→至(b)
② 发生IPM 报警时→更换SVM
(c) 将电机的动力线从SVM 上拆下,确认电机动力线的U、V、W 中的其中一根与PE 的绝缘
① 绝缘老化时→至(c)
② 绝缘正常时→更换SVM
(d) 将电机与动力线分离,确认电机或动力线某一方的绝缘是否老化
① 电机的绝缘老化时→更换电机
② 动力线的绝缘老化时→更换动力线

根据判断与参考说明,先从简单的做起,检查绝缘情况,结果电机三相对地约有2KΩ阻值,正常应该大于5MΩ阻值,把电机动力线U、V、W从伺服放大器拆下,再次测量,情况依旧。
为判断是电机还是动力线绝缘不好,拆下X轴伺服电机防护罩,露出电机插头,就看见动力线有一段被油腐蚀泡融了,估计问题就是这里,拔下动力线插头,测量动力线线,U、W对地
约有2KΩ阻值,又测量电机,绝缘良好。

重新把动力线做绝缘处理后,上电一切正常。

在拷机的时候又发生刀库2030报警,意为开关损坏或断线。

断电后检查刀库前后到位行程开关、计数传感器和电缆,都是好的。上电又好了,机床又来回的空跑了几分钟,又出现相同报警,就觉得太奇怪了。
据现场操作人员说,2030报警经常出现,有时自己就好了,且厂家的人也来整过,没有找到原因,陆续又找过几次人来看过,还是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只好进入梯形图页面,从报警灯输出倒推去查,中间经过很多R内部继电器环节,最后查到一个R内部继电器被激活,该R继电器的输出,就是由几个输入开关信号控制的(由于图纸是英文标注说明,把我脑袋都弄大了,好不容易才把开关地址找到),其中就有刀库前后到位行程开关,由于有人在机床护罩上面站有人(先前检查开关,拆防护罩就没有下来),引起机床振动,发现刀库前进到位开关有异常,显示该开关也有抖动信号,这时报警自动消除,我又叫上面的人拍一下开关,又发生报警,说明开关不良。

先前在上面测量开关,由于是手动按压开关凸轮,开关通断十分正常,由于开关使用多年,内部簧片疲劳,当受到振动时触点极易跑位,该故障就是由于开关不良造成,最后换了一个开关,试机1小时,再没有产生

网友A:
ding!不过说明一下:ALM414,DGN720.4=1,也不仅仅是上面说的那几种原因,其他原因比如:机械部分负载异常;使用FANUC 0-MD 系统时,如果使用增量编码器,而21#、22#参数APC项设置不当,均会出现ALM414,DGN720.4=1。

楼主(2009-02-19):
引用 网友A:
ding!不过说明一下:ALM414,DGN720.4=1,也不仅仅是上面说的那几种原因,其他原因比如:机械部分负载异常;使用FANUC 0-MD 系统时,如果使用增量编码器,而21#、22#参数APC项设置不当,均会出现ALM414,DGN720.4=1。

确如你说“机械部分负载异常”也会报414,不过“如果使用增量编码器,而21#、22#参数APC项设置不当,均会出现ALM414,DGN720.4=1。 ”只能是在调试中可能会出现,正在使用中的机床不可能会有。

网友B:
全部书上抄的,复制来的。没意思

网友C:
鸡蛋是业内高人,对此可能不甚感冒。其实对一些维修人员尤其是初入门者学习和整理设备维修的思路,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D:
确实维修思路很值得参考!尤其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