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几句英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01):
heatsink overtemp

auto restart tries这两句英语是一种AB变频器的故障参数,有会的帮忙给解释一下,谢谢

另外HW overcurrent,的HW应该是什么单词的缩写,overcurrent是过电流。

网友A:
heatsink overtemp   散热器过温

网友B:
Heatsink Overtemp 散热片过热 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设定值 估计是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auto restart tries 尝试自动重启

网友C:
auto restart tries:自动重新启动尝试

网友D:
来晚了,已经全部解答。

网友E:
散热器过热        尝试重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散热器过热        尝试重启

网友G:
fei chang zheng que

网友H:
heatsink overtemp:散热片过热

auto restart tries:自动重启次数

 HW overcurrent :

网友I:
auto restart tries:是尝试重起还是自动重启次数?

感觉好象尝试自动重起准点~~?

网友J:
上谷歌呀!上面可以翻译!

网友K:
散热装置过热,半波过流

网友L:
HW: 硬件

Heatsink Overtemp 散热片过热 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设定值 估计是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auto restart tries 尝试自动重启

网友M:
Hadware: 硬件

Heatsink Overtemp 散热片过热 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设定值 估计是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也许是电机过热

auto restart tries 尝试自动重启

网友N:
我没想到HW是HARDWARE,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