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有一电流互感器,变比为100/5  按标准应该穿心3次,但现在穿心4次,这样一来它的变比又应该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A:
你讲得有些不明不白,变比一般是以穿心一次为标准。如果你穿了三次后变比为100/5,那么,穿一次的变比就是300/5,以此计算,穿四次就是75/5

楼主:
你说的对,事实就是这样,但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很简单,既然穿三次是100/5,那么,穿一次就是100*3/5,也就是300/5。穿四次,就是300除以4,也就是75.所以就是75/5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A:
这是很典型的小电流测量方法。就象用钳表测小电流一样。比如,我现在的线是交流0.5A的小电流,而钳表最低数值显示是1A。我通过在钳表上绕四圈。那么钳表上将显示是2A,那么我把2A再除以4,就得到真正的电流0.5A。

楼主:
谢谢了,总算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