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系列的恒压供水

楼主(2008-09-01):
用台达变频器VFD-F系列来实现恒压供水,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用来检测水压的压力传感器是0-10v的压力传感器,接到变频器的AVI上,正常需要的压力是10pa,那么我在变频器上设定了
02-00为00

10-00为01(由AVI输入)

10-01为10(检出信号参考值为10pa)

10-02为00

10-03为0.8

10-04为10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要设置的参数,我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
不是已经搞好了吗还问???

楼主:
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诸位帮帮忙了。。

网友B:
10-01可以对应你压力传感器最大量程,比如比最大量程20公斤你就设为2000,然后你需要少压力恒定可以直接在面板桑设定,比如你需要12公斤压力可以在面板上设为1200,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10-01可以对应你压力传感器最大量程,比如比最大量程20公斤你就设为2000,然后你需要少压力恒定可以直接在面板桑设定,比如你需要12公斤压力可以在面板上设为1200,比较直观

20公斤的压力,那我的10-01不是应该设置为20吗?为什么要设置那么大?

楼主:
那我要100公斤的压力就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C(2008-10-08):
那我要100公斤的压力就该怎么设置呢?

有 有 有 100公斤的恒压供水吗?楼主是在作液氮?

楼主:
对:CHUNJI369 关于

那我要100公斤的压力就该怎么设置呢?

有 有 有 100公斤的恒压供水吗?楼主是在作液氮?

内容的回复:我只是在假设,呵呵

网友D:
单项220V电容起动电机如何变频,请赐教

网友E(2009-03-27):
我有二线制的压力变送器,那又如何接线呢,如果用压力变送器的二根线和ACM及ACI1来串联,那么压力变送器的电源是不是外供呢,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F(2011-05-22):
大家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比如QQ MSN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0-01可以对应你压力传感器最大量程,比如比最大量程20公斤你就设为2000,然后你需要少压力恒定可以直接在面板桑设定,比如你需要12公斤压力可以在面板上设为1200,比较直观

  那么我要12公斤压力的话  对应变频器里的哪个参数里要设1200啊

网友F:
 是不是10-01就是当目标值来源变频器面板时设置目标值的?

网友G(2011-07-16):
我要了解恒压控制原理

网友H:
10-01可以对应你压力传感器最大量程,比如比最大量程20公斤你就设为2000,然后你需要少压力恒定可以直接在面板桑设定,比如你需要12公斤压力可以在面板上设为1200,比较直观

--------------------------------------------------------------------------------
10-01(0--6550.0)的值的大小,其实影响对传感器的精度的解析。值越大,相对应的解析度越高。它和传感器的真实值间只要能建立合理的比例关系就好。

网友I:
PID控制,恒压供水,目标值在哪里设置

网友J:
恒压供水用差压变送器成本高,用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的PID进行调节效果也不错,一般都把参数改为来电自启。距离进的用电压信号,距离远的用电流信号。 我地老哥,实际用水能有100公斤压力吗?

网友I:
台达F系列变频器,PID控制一台水泵,远传压力表量程16公斤,预稳压在3.6公斤,都设哪些参数?02-00设为00,具体设为多少赫兹?04-09AVI最小输入电压?04-10最大输入电压?04-11最小AVI频率?04-12最大AVI频率?10-01回授最大物理量?10-03?10-04?02-01运转指令来源要设置吗?

网友I:
请叔叔婶婶哥哥妹妹告诉我,急用

网友K(2011-08-17):
参考台达F系列变频器供水框图:

网友L:
详细说明呀,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