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了,再发一次,这个项目 用哪家的组态软件和远程传输方案最合适?

楼主(2008-09-01):
油田方面的,下面有二十多个子站,用AB的slc500 PLC(设计院设计的),分布在方圆20多公里的山区,要完成数据传输。(有的地方没有手机信号,光纤 电话等有线方案就不用考虑了),上位机要完成数据采集,并把数据传输到关系数据库。能做实时显示,做一些报表(功能要求可能会比较复杂,如油田企业的那种班报、日报等格式),最少能同时支持100人在网上浏览看,并且不同的人要有不同权限(最好能和上层管理软件权限管理一致),中心服务器采用双机热备,软件能自动切换。要求:
1,能保证可靠稳定的数据传输(包括设备、施工费用等大致方案)
2,能直接从slc500中读取数据。
3,能满足上位机软件需求。(如果现有软件不能满足要求,重新开发需要多长时间)
感兴趣的请提出你们的解决方案。

上周末发过一次,谁知道工控网还进不去了。
希望各位大侠能提出解决方案供参考。

网友A:
这种分布式应用可以考虑使用紫金桥软件来完成,你说的这几点要求是基本的要求,基本大家都能满足,但如果数据量大的情况下,紫金桥软件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

像大庆天然气生产指挥调度系统就是利用紫金桥软件来实现的国内迄今位置最大的SCADA系统,与你的要求基本类似,不过天然气的规模更大一些,更分布,同时还利用了服务器集群技术。本系统运行近2年,稳定可靠,得到中石油集团公司的一致好评,并准备在各油田公司进行推广。天然气SCADA系统项目被中国自动化学会评选为2007年度最具有影响力的工程项目奖,如此可见一斑。

你可以把每家软件都下载试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每个厂商都会说自己的产品好,用户自己感觉才来的最实惠。

网友B:
用Wonderware的软件可以很好的满足要求。

Wonderware提供一个极其灵活、可维护的并且安全的石油天然气SCADA软件平台。Wonderware解决方案构建并集成于单一、开放、灵活的软件架构,这个架构可以连接当今的任何自动化系统、远程终端设备(RTU)、电子现场测量装置(EFM)服务器、PLC、数据库、历史数据库或者是企业系统。从而使得用户无需购买新的硬件或者控制系统就可以扩展他们已有的石油天然气系统。采用Wonderware的SCADA软件解决方案,你可以:

  • 降低系统总体拥有成本
  • 连接更多的现场设备
  • 无需影响现有操作和运行,在现有系统上扩展
  • 将SCADA 操作运行与整个企业系统集成
  • 进行绩效优化以及移动信息管理。

网友C:
很好,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D:
魏德米勒公司紧紧围绕客户的需求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全系列的魏德米勒产品和解决方案。 作为行业领先者,魏德米勒在电联接技术领域制定了全球性的标准。
魏德米勒产品系列 包括接线座、PCB接插件、带防护外壳产品、工业以太网、以及继电器组件、电源模块、过电压保护模块、电气安装和标识产品、基本的I/O接口和全系列的工具产品等。魏德米勒产品主要应用于开关柜和现场布线,客户能够在应用中从我们广泛的全系列产品中受益。

魏德米勒;接线端子;工具;过压保护;继电器;隔离器;开关电源;端头;菲尼克斯
目前我们是德国魏德米勒在国内最大的分销商,提供魏德米勒所有产品的销售服务,在北京有主要产品的现货供应
目前我公司经营的业务为:
l 代理分销:德国魏德米勒电联接公司在国内最大的授权分销商产品纵览;
德国Weidmuller
各种接线端子重载接插件 印刷电路端子.接插件接线盒.接线箱 继电器.信号隔离器 配电标记系统 电工工具
1.产品类型
l 接线端子系列:SAK、W、Z系列
l 电子产品:继电器/光电耦合器/信号变送器/隔离器/过电压保护器
l 保护产品 1)HDC 重载接插件:功率型接插件用于大电流情况下
2)接线箱:(普通/防爆)用于标准工业场合和防爆场合
3)T型联接器/接插座:总线连接器/传感器执行器
l 印刷电路板接线座
l 印刷电路板接插件
l 配电标识系统
l 电工工具:断线、剥线、压接机器、螺丝刀、管状端头、压接工具箱等
2.应用场合
l 与配电相关的,如核电站、电站、普通的电控系统等
l 交通行业:用于火车、地铁等
l 石化行业:用于危险区域、爆炸环境
l 过电压保护:水处理、防雷击、防浪涌
l 机械制造行业:常用的端子接插件

魏德米勒电器贸易有限公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34号
邮编:100086
电话:010-83277322
手机:13439145832
传真:010-83277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