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003系列故障

楼主(2008-09-01):
一台正弦003系列变频器,运行三相无输出。频率正常上升。更换主板,还是不行。

有谁碰到过此类故障的朋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确信变频器有运行吗,我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驱动板上的问题,你好好看一下,还有看下模块好不好

我公司专业代理正弦的变频器,QQ;39273391

网友B: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汉高祖挥师杀向东罗马为你顶
吕布抛弃了貂禅而选择了帮你顶
张三丰见了后用太极拳九式全力顶
左冷禅召开武林盟主大会商讨如何顶
西门吹雪从此学会了最强一招剑神一顶
龙剑飞的如来神掌最后一式改为万佛朝顶
陆小凤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而专门来为你顶
四大名捕四面出击看天下还有没有人敢不在顶
黄飞鸿的宝芝林里从此多了一味药叫做吃了就顶
霍元甲其实根本就没有死因为他还想要努力帮你顶
蒋介石之所以秃了顶就是因为天天晚上在费力为你顶
希特勒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其实是在暗地里不断地顶
爱因斯坦宁愿自已把相对论彻底的否定也要来为你顶一顶
萨达姆成了亡国奴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屈服而在拼命的顶
本拉登在曼哈顿不小心放了两个大花炮现在只能躲起来为你顶
小泉这厮本来不想让他顶但他有这么厚脸也没办法只能让他也顶
小布什调集了全球美军所有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向华盛顿发射来狂顶
阿扁的腿已吓得发颤大小便也已经失禁却还要硬着头皮说我就是要顶
外逃的贪官们已被抓回了一大批但还有一些心存侥幸的家伙在想办法顶
张艺谋为了表达心中对你的感慨而去专门拍了一部片子大红灯笼高高挂顶
超级女声的名头越来越响但实际上在她们内心的世界里只爱你一人只为你顶
姚明竭尽全力在总决赛第七场的最后一秒高高跳起不为了扣蓝而是为了帮你顶
乔丹在蓝球场上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他在多年前就预感到了伟大的你而为你顶
贝克汉姆在一场比赛里踢出了一百个香蕉球都被对手奋不顾身的往自家的球门里顶
国际乒联为了取悦于你而彻底的将乒乓球击球的规则由向前拍打改为只准用拍向前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有委员一致通过将你的精神写进宪法让全国人民来一起围着你狂顶

楼主:
能确定变频器已经运行,看到频率在上升。

但就是三相无输出。原先故障是U相可控硅炸,充电电阻也完了。

更换上电正常,但就是运行三相无输出。/

是否是什么隐含故障,封锁输出了

网友C:
有熔断器吗? 有的话测量一下,是否坏掉。

楼主:
无熔断器

楼主:
CPU板已更换过,还是无输出

网友D:
楼主的主板更换过,看来问题大了.恢复出厂值试了吗.

网友E:
先测一下驱动波形有没有。

楼主:
之前修了一台西门子420-2。2KW。一切修好 后,上电运行和正弦的故障一样,频率上升,但三相无输出,不过,西门子已经修好。

正弦目前还没查出是什么问题

明天准备在试试

谢谢各位

楼主:
把电源板驱动板拆下来,单独加直流电,运行跳SC,后又把模块也拆下来,各种连接线,都连上,还是跳SC。

有哪位朋友知道,这种正弦机子怎么取消SC保护?另外为什么跳SC?

网友F:
还没搞定 问正弦吧

楼主:
正弦变频器是不是单独加直流电,运行驱动电压就是不变化啊

网友G:
在实际中有些角钢生产上面,有些距离也在30米

楼主:
放了一段时间后,今天把模块拆下来,P中间串入一个100 瓦的灯泡做假负载。上直流电,运行三相有输出,且平衡,但灯泡稍微发亮。

这也算正常吗?

楼主:
确实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