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机时没等其减速过程结束就关掉电源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8-09-01):
一个11kw的风机负载减速时间是30秒,比如给停止信号以后,马上切断变频器的电源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如果连停止信号都没给,直接关电源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偶尔一次没关系的,只要不是经常发生就没事,

网友B:
跟直接拔电脑插头差不多,偶尔一次也无大碍,但终究不是好事。

楼主:
几年来一直这样用的。

现在发现执行关机后如果不关掉电源减速一段时间后会报减速中过电压(富士5000G9S,ou2)减速时间已经设为28S了。

网友C:
对变频器不好

网友D:
在运行或减速过程中变频器都有频率及电压、电流输出,如果马上关断电源对模块有很大冲击,有可能造成变频器损坏。

网友E:
电网回馈电压!想一想

网友F:
有时设置减速时间不合理时会减速过流, 也容易烧毁模块,  关掉电源是否好些? 但我想最好还是在正确设置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