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上载不了?

楼主(2008-09-01):
求助:现有富士触摸屏UG430上载时通讯出错,显示接收超时,请问还有哪些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一般不需要

网友B:
一般要注意的是,UG430采用MJ1口作为编辑口,因此上载程序也需要使用到MJ1,而非MJ2。

您应该使用System+F1来切换至系统界面,查看相关通讯参数。

以上~~~

网友C:
通讯电缆用的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D(2009-01-05):
软件的版本要和原先制作POD内画面的版本相同或高于原来版本,

网友E(2010-11-30):
设置是否正确   我想知道ug430 与s7-300通讯怎么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