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控制的启动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2008-09-01):
星三角控制的启动时间如何计算?

有没有经验公式?

比如说是37KW的电机启动时间是多少?

网友A:
曾经在网上见过什么Y/△启动时间的经验公式, 其实所谓的公式一点科学依据也没有。

同样是75KW电机,一个用于驱动水泵,另一个用于驱动风机。如果依照那个公式,两个电机的启动时间应该一样长或差不多长。

但真正的启动时间相差非常大,风机的启动时间大约需要60秒(变频启动),而水泵的启动时间只需要15秒(变频启动)。如何解释这么大的时间差?

其实电机的启动时间与负载的轻重相关,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相关。

风机叶轮的直径达到1000mm,并且质量大,约为150Kg。而水泵的直径仅为300mm,其质量约为20Kg。

由此看来,风机的转动惯量要比水泵大的多,所以他的启动时间要长的多。

网友B:
呵呵,回答的相当的在理啊,象风机这样的大惯量设备启动时间要适当的上调点。。

网友C:
其实小弟说一句话,做我们维修的没有决定的,只有相对的,什么样的故障要看什么样的环境而去处理的,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