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什么样的?

楼主(2008-09-01):
    现在工厂的检测装置中电流互感器的比较多,电压互感器的是什么样的啊? 好象有几种接法,看书上的那个有1,2次接线的很明朗清晰,实际中的1次接线是什么样的?  高压的一次侧又是怎么接的啊?  还是和电流互感器一样,有个线圈穿过去了什么的?  谁最好能发点图纸什么的?

网友A:
电压互感器,讲白了就是一个降压变压器。

网友B:
你说的电压互感器是起什么作用的,是起检测电压还是变压的???

网友C:
其实就是变压器,在高压开关计量柜内可以见到。

网友D:
你在网上搜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E:
好电流互感器就是升压的了?!

网友F(2011-04-27):
1,电压互感器就是降压变压器的一种,它是与电源并联使用的(电流互感器是与电源串联使用的,其二次电流为5A),其二次电压一般为100V(没有特殊要求)。

2,电压互感器的负载主要是测量和保护。

3,电压互感器的接法:Y/Y0,Y/Y0开口三角,V/V。

网友G:
就是一台降压变压器,只是二次侧有不同的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