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负载为什么会变轻?

楼主(2008-09-01):
我公司一台11kw的吸尘风机变频器拖动,前两年可以看到当变频器工作在50Hz时,变频器上可看到电流为15.8A,但现在在50Hz时电流只有11.2A。

为什么会这样样呢,可能是风机叶片磨损么?

网友A:
该情况非常正常,如果是变频启动水泵,就绝对没有该情况发生。主要原因是:

风机由于长期工作,他的吸入口(过滤网)已经有灰尘,即堵塞,使风阻增大,流量减小,导致实际功率下降。

如果你有风速仪的话,可测量一下风速,肯定已经不如当初的风力。

风机的入风口(过滤网)应该每年定期清洗,可以用带有一定的压力水冲洗,注意掌握水压的尺度,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

网友B:
完全同意一楼的看法,补充一点,如果是凤叶磨损或积灰较多造成凤叶不对称的话电流会成倍增长,造成过流跳闸。

楼主:
这个不是鼓风机,而是负压吸尘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情况非常正常,如果是变频启动水泵,就绝对没有该情况发生。主要原因是:

风机由于长期工作,他的吸入口(过滤网)已经有灰尘,即堵塞,使风阻增大,流量减小,导致实际功率下降。

如果你有风速仪的话,可测量一下风速,肯定已经不如当初的风力。

风机的入风口(过滤网)应该每年定期清洗,可以用带有一定的压力水冲洗,注意掌握水压的尺度,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

没错,流量变小,负荷变小,电流变小!

网友A:
是鼓风机也好,是负压吸尘的也吧,反正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他们都遵循一个道理:即吸入口(过滤网)已经有灰尘,即堵塞,使风阻增大,流量减小,导致实际功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鼓风机也好,是负压吸尘的也吧,反正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他们都遵循一个道理:即吸入口(过滤网)已经有灰尘,即堵塞,使风阻增大,流量减小,导致实际功率下降。

负压吸尘的如果是出风口的布袋和集尘箱堵会出现这个现象吗?这些东西我们都清理过,但没有改善。

网友D:
原来都是堵塞的结果。

网友A:
无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堵塞,其后果是一样的,都会引起风阻变大,使流量降低,使电机的电流下降。

网友E:
流量变小,电击负载变小,所以电流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