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的电机额定负载下实际功耗是多少?

楼主(2008-09-01):
也就是说额定负载下一个小时要用多少度电?

楼主:
P=1.732*380*22=14479.52w,

14.47952kwh

这是其一小时的实际电耗吗?

网友A:
楼上的,你说错了,都已经说白了,11KW,一小时就是11千瓦时,也就是11度。

网友B:
如果是非常准确的额定负载,那么每小时耗电肯定超过11Kwh,因为电机的效率小于1,效率大约为0.86,算下来的电耗约为12Kwh。

网友A:
你使用1KW两电流,又不乘以功率因数,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网友B:
其实在实际应用中,电机的负载并不等于额定值,需要留有一定的安全余地,总是小于额定功率。

就本例来说,11KW电机的真正负载也就大约8-10KW左右,再考虑电机的效率,因此电机的电耗也就大约等于11Kw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实际应用中,电机的负载并不等于额定值,需要留有一定的安全余地,总是小于额定功率。

就本例来说,11KW电机的真正负载也就大约8-10KW左右,再考虑电机的效率,因此电机的电耗也就大约等于11Kwh。

感谢您的诲人不倦之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实际应用中,电机的负载并不等于额定值,需要留有一定的安全余地,总是小于额定功率。

就本例来说,11KW电机的真正负载也就大约8-10KW左右,再考虑电机的效率,因此电机的电耗也就大约等于11Kwh。

网友D:
标称11WK那是机轴输出功率哟!!!

剩下的找本电机学看看去!

网友E:
11KW的电机 额定负载 下实际功耗 P=1.732*U*I*cosφ

在这个额定负载的情况下,应该功耗接近11KW

不过常师傅比我们懂行,不防说说

楼主:
看似简单的东西,看来学问还挺大!理论大师们多讲讲这些理论。

网友F:
应该先测一下电流再计算。

网友G:
什么叫额定负载,那就是额定功率了,1小时就是11度。空载会较小

网友H:
11KW*1h=11度

P=W/t
W=P*t=11*1=11千瓦
一千瓦=1度
所以答案为11度

楼主(2009-03-02):
引用 网友D:

标称11WK那是机轴输出功率哟!!!

剩下的找本电机学看看去!

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最终答案!

网友I:
常师傅 说得对 :标称11WK那是机轴输出功率 .

电机运行的效率不是100%.实际消耗的功率=轴功率/效率.

网友I:
电机运行时,主要损耗有铁损,铜损,风磨损.此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损耗.

网友J:
电机的功率指的是输出功率

也就是输出11KW,再加上损耗,耗电量肯定高于11KW

网友K:
           涉及电机效率。。。

网友L: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的输出机械功,不是消耗的有功功率P!更不是电源所需的视在功率S!

S=√3UI

P电=SCOSφ =√3UICOSφ

P机=ηP电=η√3UICOSφ

已知:P机=11KW      设功率因数 COSφ =0.85,效率η=0.87

求:P电=?

解:P电=P机/η=11/0.87=12.64KW

看来,3楼的yjig 讲的不错!而5楼的yjig 有失偏颇!不过这事儿好办,让3楼的教他一下即可。

荷戟独行

P=1.732*380*22=14479.52w,
14.47952kwh 这是其一小时的实际电耗吗?

这儿的22A是什么值?我们可以求出来:

S=P/COSφ =12.64/0.85=14.87KVA

I=S/√3U=14.87/(1.73x380)=22.6A

确实是工作电流,很好!但14.47952不是有功功率KW而是视在功率KVA,也不是1小时的实际功耗。

楼主:
楼上真是诲人不倦呀!致敬!

网友M:
就我个人认为:运行时实际测量一下电流和电压和功率因数用上面的公式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N:
东方这家伙的确厉害。“不败”自然隐藏其中。

问你服未?

网友L:
让芳季先生见笑了!什么“不败”是和wanggq开玩笑时讲的,他老兄和我绊了两句嘴,现在也不知道上哪儿“图文并茂”去了。朋友就像健康,失去了才知道可惜。

芳季先生是老朋友了,有次先生要搞5~8变量的卡诺图,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认真啊!

原来荷戟独行先生是楼主,开始没有注意,多有得罪,后来看先生怎么这么客气?才注意到先生是楼主,不是“我不笑,憋着”的老胖子。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不注意可是吃了大亏的。客户的电动机总功率是70KW,要他提供EPS,他搞了90KW还是不够,要东方帮他解决,所以了解了一点,向有实践经验的朋友学习了之后才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O:
东方兄果然厉害,已经拜读过你的好些帖子了!受教了!

网友P:
东方兄果然厉害........

网友Q:
效率 功率因数 负荷系数,当然都是理论东西

目前我测试都是用表来测量,太多不确定因数了

楼主:
当然理论是基础,实效还是靠测出来的。

网友R:
我算了一下,11KW电动机,加上损耗,每小时应超过11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