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励磁调速电机如何修可控硅直流调速装置

楼主(2008-09-01):
KZD-1直流调速装置,(上海电阻厂生产,没图纸)输入电压220V,直流输出175V,电流6.5A,配用电机1.2KW,励磁电流1A,故障为串接在励磁电路中的二极管击穿,电源变前的保险断,并在直流继电器线圈100欧可调电阻(实际约调为约32欧)断,直流继电器烧坏,本装置的主接触器起动线圈串在直流继电器的动合触头上,直流继电器的吸合线圈又串在电机的励磁绕组上,现在没有励磁电机,如何来调试这个直流调速装置.那位给指教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更换坏的元件就行了,还要调试什么呢?

网友B:
楼上,你是高手啊,不调试你就知道换个元件就等于修好了??????真牛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