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式铅酸电池的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8-09-01):
密封式铅酸电池的使用与维护
当前密封式铅酸电池使用十分广泛,但使用不当寿命会大大缩短。因此,充分了解其使用与维护常识很有必要。
一、         关于储存寿命
密封式铅酸电池长期静态放置,会导致电池内阻增大,电性能变坏。蓄电池存储寿命与环境密切相关,温度越高其存储寿命越短。以NP型蓄电池为例,当环境温度为0~20℃时,存储寿命为12个月;31~49℃时,约为5个月;在35℃存储6个月其容量即降为额定容量的54%。密封式蓄电池静态放置一定期限,如不及时进行“激活”处理,会有报废的危险。一般夏季2~3个月,其他季节6~9个月进行一次充放电“激活”处理是较为适宜的。
二、              关于使用寿命
密封式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按照正常的使用方法,如浮充状态下,一般可达3~5年,若循环充放电,则可达300次。影响蓄电池寿命的因素很多,如蓄电池质量、工作环顾温度、充放电方法、放电深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后两个因素。
放电深度是指在放电过程中,蓄电池实际放出的安时数与其标称容量安时数的百分比。根据厂家提供的数据(以循环充放电为例),当放电深度为100%时,其寿命约为200~300次;放电深度为50%时,约为500~600次。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不宜采用深度放电(放电深度大于80%)。
三、              关于正常充电的方式
蓄电池正常充电方式有两种:浮充电和循环使用充电。浮充时要严格掌握充电电压,对于额定电压为12V的蓄电池,其值在13.5~13.8V之间选择。浮充电压过低,蓄电池充不满,过高会造成过压和过注充电。电压的调整,应以初期充电电流不超过0.3C为原则。
循环使用充电,其初期充电电流也不宜超过0.3C,充电安时可略大于所放安时数。也可先以0.1C的充电速率恒流充电数小时,当充电安数达到放电安时数90%时,改用浮充电压充电,直至充满。
关于如何判断蓄电池是否已经充满,有两点可供参考:一是充足后蓄电池开路稳定电压应在12.8V(指12V电池);二是当浮充电压为额定值时,而充电电流基本为零,或很小时,即可认为已经充满。
在充电中应注意不得过压或过流充电 ,否则会导致蓄电池损坏。
四、              关于放电终止电压
蓄电池放电时,其端电压降低的允许下限值称为终止电压。当降至终止电压时,若不加任何限制地继续放电,会因过渡放电而受损。终止电压与放电电流的大小密切相关,放电电流越小,允许的终止电压值就越高。在实际应用中,对在中小放电电流(1C)下的12V蓄电池而言,其终止电压选定为10.5V较为适宜。放电电流较大时,最好也不要低于10V。否则将造成蓄电池严重受损。
五、              关于放电速率与有效容量的关系
放电速率,是指放电电流以蓄电池额定容量值的倍数表示的称谓。其容量以C表示。蓄电池的有效容量即在某一放电 速率下,从放电至终止电压时实际能够放出的安时数。有效容量与额定容量的百分比,称为在该放电速率下蓄电池的效率。
有效容量与放电速率关系密切。在不同的放电速率下,棒有效容量在不相同。以额定容量为24AH的蓄电池为例,当放电速率为0.4C(9.6A)时,蓄电池放电效率为73.3%;而放电速率为7C(168A)时,放电效率仅为4%。所以,应尽量避免大电流(2C以上)放电。有时必须大电流放电,也要严格控制放电时间。
六、              关于蓄电池低效的“激活”处理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蓄电池,应进行“激活”处理:1.静态放置时间超过储存寿命的;2.不慎将端电压放至终止电压以下的;3.放电后未及时进行充电的;4.其他原因造成内阻过大或端电压过低的。
正确的“激活”处理方法是:用一台具有恒流功能的直流电源,将其输出电压及恒流值调至均衡充电电压、电流范内,接上蓄电池充电数小时(有时需要更长时间)。这期间,可改用浮充电压充电,看是否可产生较大但小于0.3C的充电电流。若不能,则恒流充电继续进行。若能,即可改用正常充电方法将其充足。尔后以中小电流放电至50%深度,再用正常充电方法充足,断开充电电压静态放置数十小时,测其端电压,若保持在12.8V以上,“激活”处理即算成功。
用上述方法可交低效蓄电池各项指标恢复或基本恢复到原来水平。对于寿命即将终止的蓄电池是不能激活的。
工作于浮充状态的蓄电池,若市电长期不停,则相当于静态储存状态,在超出其寿命之前,也必须进行放电深度50%的放电激活处理。
内阻较大的蓄电池,在进行“激活”处理时,往往初期充电电流极小,对这类

网友A:
非常详细的蓄电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