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ME总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01):
在工业领域经常碰到一些基于VME总线的系统,实在是不明白 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VME(VersaModule Eurocard)总线是一种通用的计算机总线,结合了Motorola公司Versa总线的电气标准和在欧洲建立的Eurocard标准的机械形状因子,是一种开放式架构。它定义了一个在紧密耦合(closely coupled)硬件构架中可进行互连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连接外围控制器件的系统。分VME64、VME64 extension、VME320等标准。